Arduino教程二: 数字输入

楼主(2019-10-24):
在数字电路中开关(switch)是一种基本的输入形式,它的作用是保持电路的连接或者断开。Arduino从数字I/O管脚上只能读出高电平(5V)或者低电平(0V),因此我们首先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将开关的开/断状态转变成Arduino能够读取的高/低电平。解决的办法是通过上/下拉电阻,按照电路的不同通常又可以分为正逻辑(Positive Logic)和负逻辑(Inverted Logic)两种。
在正逻辑电路中,开关一端接电源,另一端则通过一个10K的下拉电阻接地,输入信号从开关和电阻间引出。当开关断开的时候,输入信号被电阻“拉”向地,形成低电平(0V);当开关接通的时候,输入信号直接与电源相连,形成高电平。对于经常用到的按压式开关来讲,就是按下为高,抬起为低。

在负逻辑电路中,开关一端接地,另一端则通过一个10K的上拉电阻接电源,输入信号同样也是从开关和电阻间引出。当开关断开时,输入信号被电阻“拉”向电源,形成高电平(5V);当开关接通的时候,输入信号直接与地相连,形成低电平。对于经常用到的按压式开关来讲,就是按下为低,抬起为高。
为了验证Arduino数字I/O的输入功能,我们可以将开关接在Arduino的任意一个数字I/O管脚上(13除外),并通过读取它的接通或者断开状态,来控制其它数字I/O管脚的高低。本实验采用的原理图如下所示,其中开关接在数字I/O的7号管脚上,被控的发光二极管接在数字I/O的13号管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