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通信简写代码的问题

楼主(2019-10-24):
                         mRs485ENEnable();
                          sSetUartDelayTime(4);
                          OSMaskEventPend(1<<eUart1DlyTimeOut);
                          sSciWrite(0,bQ6,3);
                          sSetUartDelayTime(29);
                          OSMaskEventPend(1<<eUart1DlyTimeOut);
                          mRs485ENDisable();
上面的代码,如果我要发送多个类似于bQ6的,怎么写简便一点,哪一步可以省略,求教大佬们。

网友A:
你知道每一句的意思吗?
485是如何定义通讯的呢?

网友B:
没看懂,格式 和分隔都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每一句的意思吗?
485是如何定义通讯的呢?

有的不太清楚,大佬可以帮忙解释下吗?

网友A:
学习C语言,这里引用了别人的函数,所以你就应该先读通这些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