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过孔放错位置怎么补救

楼主:
任务紧急,没有检查仔细就发布打样板的任务,结果一个带GND网络的过孔可能在检查的时候一不小心移动位置了,现在覆盖在非GND电路上,求救。

网友A(2019-10-24):
把该过孔的底层线两端割断,刮阻焊层,用细导线连接该线跨过该过孔即可

网友B:
样板也是测试用的可以手动割断覆盖部分的线,然后跳线出来接上就可以了。话说你把报错关了?过孔移动都没报错呀。下面我框出来的两个地方手动割断,跳线接上就可以了,不影响测试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样板也是测试用的可以手动割断覆盖部分的线,然后跳线出来接上就可以了。话说你把报错关了?过孔移动都没报 ...

没关报错,因为那根线被我加粗了,和之前的线宽规则冲突,我没改,所以那地方本来就一片绿

网友D:
割断,刮开绿油,然后再用小的铜丝焊上测试就可以了,这工作得是在焊元件之前进行
怎么可能不检查规则呢?这是一定要进行的,不然就像你现在这样,画一个错误的板子出来有什么用呢?
这次只是一个地方错误,如果错它十几个地方,你还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关报错,因为那根线被我加粗了,和之前的线宽规则冲突,我没改,所以那地方本来就一片绿

好吧,我一般都会用SP去检查一下,发出去的图纸要多仔细看看才行,这个跳线测试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割断这个过孔两端底层连线,刮开底层连线两端过孔的绿油,用细导线按绿色线所示跨接。

网友F:
若果是电路图的话直接删除了啊  删除过孔,然后重新放置不就行了?

网友G:
割掉跳线呗

网友H:
如果是图的话建议修改,如果可以修改的话,也可以在焊接板子的时候把线路焊接的细一点,尽量
不要陪到GND的端口,来自一个新手的回复,感觉不妥的可以不要接受我的意见,小白的回复,学习之中

网友I:
PCB文件错。还是样板错

网友J:
做样机的话只能是割掉飞线了,批量的话PCB就报废了

网友K:
楼主,可以改电气层的,可以通过更改焊盘的NET属性将这个焊盘独立起来,然后将两根连起来的线更改NET属性,最后连起来就ok啦,这种事以前常干

网友L:
把地那面的过孔一周铜刮去即可

网友M:
样品试验的话就割皮飞线,批量的话千万不要用了,重新下PCB吧

网友N:
比如一个芯片有十几个引脚都接地,那么是每个引脚附近打一个孔接地,还是先把这十几个引脚连接然后把某个引脚接地(也就是只打一个孔)。
觉得两个方法各有利弊,前者可以保证延时一致,但是打孔过多。

网友N:
先设置板左下有为原点0,0 ,将此焊盘孔放在0,0位置后,再选中相对位移5,5MM 就可以实现一个孔,再选中这个焊盘孔,以原点0,0为基点复制,再粘贴时,按X或Y 进行镜象,捕捉板子另外3个边角,粘贴即可

网友N:
如果可以飞线的话就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