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24*24点阵屏老是闪烁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9-10-24):
24*24点阵屏老是闪烁求大神帮忙,点阵屏采用三块128译码器和三块595

  1. #include "kaijitu.h"

  2. void InputTo595(u8 *displayBuff);

  3. void OutputFrom595();

u8 code Math_1_1 [4][8]={{0x77,0xFF,0x07,0x0A,0x13,0x23,0x43,0x82},
                                                 {0x20,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F0},
                                                 {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F0,0x30},
                                                 {0x00,0x00,0x00,0x80,0xC0,0xE0,0x70,0x98}
                                        };

u8 code Math_1_2 [4][8]={{0x03,0x03,0x02,0x07,0x07,0x02,0x03,0x03},
                                                 {0xF0,0x60,0x00,0x00,0x80,0xC0,0x60,0x70},
                                                 {0x18,0x18,0x18,0x18,0x98,0x98,0x18,0x18},
                                                 {0xCC,0xC4,0xC0,0xC0,0xC0,0xC0,0xC0,0xC0}
                                        };

u8 code Math_1_3 [4][8]={{0x82,0x43,0x23,0x13,0x0A,0x07,0xFF,0x77},
                                                 {0x30,0x20,0x60,0xC0,0x80,0x00,0x00,0x00},
                                                 {0x18,0x18,0xF8,0xF8,0x00,0x00,0x00,0x00},
                                                 {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8 code Math_2_1 [4][8]={{0xDB,0xFF,0x18,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C0,0xF0,0x7C,0x1F,0x07},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00},
                                                 {0x0C,0x0E,0x47,0xC3,0xF1,0xF8,0xCC,0xCC}
                                        };

u8 code Math_2_2 [4][8]={{0x81,0x42,0x24,0x18,0x18,0x24,0x42,0x81},
                                                 {0x03,0x78,0xFE,0x87,0x01,0x00,0x00,0x00},
                                                 {0x00,0x00,0x89,0x49,0x4F,0x4F,0x49,0x89},
                                                 {0xCC,0xCC,0xFF,0xFF,0xCE,0xCC,0xCC,0xCC}
                                        };

u8 code Math_2_3 [4][8]={{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FF,0xDB},
                                                 {0x00,0x00,0x00,0x00,0x01,0x03,0x86,0x7C},
                                                 {0x00,0x00,0xFF,0xFF,0x00,0x00,0x00,0x00},
                                                 {0xC4,0xC0,0xC0,0x40,0x00,0x00,0x00,0x00}
                                        };

u8 code Math_3_1 [4][8]={{0xEE,0xFF,0xE0,0x50,0xC8,0xC4,0xC2,0x41},
                                                 {0x00,0x0C,0x0F,0x07,0x01,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8,0x1F,0x3F,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8 code Math_3_2 [4][8]={{0xC0,0xC0,0x40,0xE0,0xE0,0x40,0xC0,0xC0},         //
                                                 {0x00,0x00,0x00,0x01,0x03,0x06,0x0C,0x18},
                                                 {0x00,0x00,0x03,0x04,0x04,0x04,0x04,0x03},
                                                 {0x00,0x00,0x7F,0x7F,0x00,0x00,0x00,0x00}
                                        };
u8 code Math_3_3 [4][8]={{0x41,0xC2,0xC4,0xC8,0x50,0xE0,0xFF,0xEE},
                                                 {0x10,0x10,0x18,0x0C,0x06,0x03,0x01,0x00},
                                                 {0x08,0x18,0x3F,0x1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void delay (u16 i)
{
        while(i--);
}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
{
        u8 a,i;
        SRCLK=0;
        RCLK=0;
        for(i=3;i>0;i--)
        {
        for(a=0;a<8;a++)
        {
                SER=dat[i-1]>>7;
                dat[i-1]<<=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

}

void out595 ()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
//{
//        u8 a;
//        SRCLK=0;
//        RCLK=0;
//        for(a=0;a<8;a++)
//        {
//                SER=dat>>7;
//                dat<<=1;
//
//                SRCLK=1;
//                _nop_();
//                _nop_();
//                SRCLK=0;
//        }
//
//        RCLK=1;
//        _nop_();
//        _nop_();
//        RCLK=0;
//}

//致敬祖国
//爱我中华  普天同庆
//成立七十年 奋进新时代
//我和我的祖国
//祖国万岁

u8 displayBuff[3]={0,0,0};

void DigDisplay(u8 len0[4][8],u8 len1[4][8],u8 len2[4][8],u8 n)
{
        u8 a;

        for(a=0;a<8;a++)
        {
                displayBuff[0]=len0[1][a];
                displayBuff[1]=len1[1][a];
                displayBuff[2]=len2[1][a];

                switch(a)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nun=1;

                Hc595SendByte(displayBuff);//发送段码
                out595 ();
                nun=0;
                delay(100);
                out595 ();
//                displayBuff[0]=0x00;
//                displayBuff[1]=0x00;
//                displayBuff[2]=0x00;
//                Hc595SendByte(displayBuff);//发送段码
//                out595 ();
//                InputTo595(displayBuff);
//                OutputFrom595();

//                Hc595SendByte(len[n][i]);//发送段码
//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                Hc595SendByte(0x00);//消隐
        }

}

void InputTo595(u8 *displayBuff)
{
    u8 i, j;

    for (j = 3; j > 0; j--)
    {
        for (i = 0; i < 8; i++)
        {
            SER = displayBuff[j - 1] & 0x01 ;    //先输入最低位

            displayBuff[j - 1] >>= 1;

            SRCLK = 0;
            _nop_();
            SRCLK = 1;    //上升沿,输入到移位寄存器
        }

    }
}

void OutputFrom595()    //595输出
{
    RCLK= 0;
            _nop_();
    RCLK= 1;
    RCLK= 0;
}

//void In_1_1 (u8 php)
//{
//                k1=1;
//                k2=0;
//                k3=0;
//
//                k4=0;
//                k5=1;
//                k6=1;
//                DigDisplay(Math_1_1,php);
//}
//
//void In_1_2 (u8 php)
//{
//                k1=0;
//                k2=1;
//                k3=0;
//
//                k4=0;
//                k5=1;
//                k6=1;
//                DigDisplay(Math_1_2,php);
//
//}
//
//void In_1_3 (u8 php)
//{
//                k1=0;
//                k2=0;
//                k3=1;
//
//                k4=0;
//                k5=1;
//                k6=1;
//                DigDisplay(Math_1_3,php);
//}
//void In_2_1 (u8 php)
//{
//                k1=1;
//                k2=0;
//                k3=0;
//
//                k4=1;
//                k5=0;
//                k6=1;
//                DigDisplay(Math_2_1,php);
//}
//
//void In_2_2 (u8 php)
//{
//                k1=0;
//                k2=1;
//                k3=0;
//
//                k4=1;
//                k5=0;
//                k6=1;
//                DigDisplay(Math_2_2,php);
//}
//
//void In_2_3 (u8 php)
//{
//                k1=0;
//                k2=0;
//                k3=1;
//
//                k4=1;
//                k5=0;
//                k6=1;
//                DigDisplay(Math_2_3,php);
//}
//
//void In_3_1 (u8 php)
//{
//                k1=1;
//                k2=0;
//                k3=0;
//
//                k4=1;
//                k5=1;
//                k6=0;
//                DigDisplay(Math_3_1,php);
//}
//
//void In_3_2 (u8 php)
//{
//                k1=0;
//                k2=1;
//                k3=0;
//
//                k4=1;
//                k5=1;
//                k6=0;
//                DigDisplay(Math_3_2,php);
//}
//
//void In_3_3 (u8 php)
//{
//                k1=0;
//                k2=0;
//                k3=1;
//
//                k4=1;
//                k5=1;
//                k6=0;
//                DigDisplay(Math_3_3,php);
//}
//
//void xiaoyin ()
//{
//        k1=0;
//        k2=0;
//        k3=0;
//        k4=1;
//        k5=1;
//        k6=1;
//}
void kaijidonghua()
{
        u8 lat,x;
        u16 i;
        while(1)
        {
//                In_1_1 (lat);
//
//
//                In_2_1 (lat);
//
//                In_3_1 (lat);
//
//
//
//                In_1_2 (lat);
//
//                In_2_2 (lat);
//
//                In_3_2 (lat);
//
//
//
//
//
//                In_1_3 (lat);
//
//                In_2_3 (lat);
//
//                In_3_3 (lat);

                for(x=0;i<3;x++)
                {
                        switch(x)
                        {
                                case(0): k1=1;k2=0;k3=0;DigDisplay(Math_1_1,Math_2_1,Math_3_1,0); break;
                                case(1): k1=0;k2=1;k3=0;DigDisplay(Math_1_2,Math_2_2,Math_3_2,0); break;
                                case(2): k1=0;k2=0;k3=1;DigDisplay(Math_1_3,Math_2_3,Math_3_3,0); break;
                        }
                }
//                DigDisplay(Math_1_1,Math_2_1,Math_3_1,0);
//                i++;
//                if(i>50)
//                {
//                        i=0;
//                        lat++;
//                        if(lat>3)
//                        {
//                                lat=0;
//                         }
//
//                }

        }

}

网友A:
什么叫闪烁?
是一直闪着不进main函数吗
还是说你这个开机动画是三次闪烁就过了
请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B:
是你对扫描显示的时序构思不合理。

网友C:
可能有两方面:1,供电不足
                     2,动态扫描时间不对或者没有消隐

网友D:
刚好在研究16*48点阵屏,显示3个汉字,24*24点阵屏有什么特别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