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GPS+sim800c GSM定位短信LCD1602液晶显示程序

楼主:
sim800c+GPS芯片
一个练手的小设计,有点丑哈。附上程序和原理PcB图。

第一次发帖,做的不好烦请原谅哈

按键功能一个按键报警,蜂鸣器响,另外一个按键发送短信到指定的手机上,手机号码程序里面写好就行了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uart.h"
#include "gps.h"
#include "gsm.h"

#include "lcd.h"

#define GPS_STR_LEN 48

uchar ess_inc;

//char xdata GPS_SEND_STR[GPS_STR_LEN];

sbit key = P1^3;
sbit key1 = P1^4;
sbit GPS_EN=P3^4;
sbit led1 = P3^3;
#define   RMC_YES    led1 = 0
#define   RMC_NO     led1 = 1

GPS_INFO   GPS;  //GPS信息结构体

bit GPS_rx_flag = 0;
bit GPS_Have_flag = 0;

#define SEND_NUMBER "AT+CMGS=\"13420106297\"\r\n"

char xdata send_data[37]="N:     ',E:     ',2000-00-00,00:00\r\n";
unsigned char send_len= 0;

bit dis_flag = 1;
bit sendflag=0;

/****************************************
显示时间
/****************************************/
void GPS_DispTime(void)
{
    uchar i = 0;
    uchar ch;
    char time[5];

          Int_To_Str(GPS.D.year,time);//年

    LCD1602_Set_AC(0, 1);
    i = 0;
          send_len = 18;
    while(time[i] != '\0')
    {
        ch = time[i++];

        LCD1602_write_data(ch);

                    send_data[send_len++] = ch;
    }
    LCD1602_write_data('-');

                Int_To_Str(GPS.D.month,time);//月
    LCD1602_Set_AC(5, 1);
    i = 0;
          send_len = 23;
    while(time[i] != '\0')
    {
        ch = time[i++];

        LCD1602_write_data(ch);

                    send_data[send_len++] = ch;
    }
    LCD1602_write_data('-');

                Int_To_Str(GPS.D.day,time);//日
    LCD1602_Set_AC(8, 1);
    i = 0;
          send_len = 26;
    while(time[i] != '\0')
    {
        ch = time[i++];

        LCD1602_write_data(ch);

                    send_data[send_len++] = ch;
    }
    LCD1602_write_data(',');

    Int_To_Str(GPS.D.hour,time);//时
    LCD1602_Set_AC(11, 1);
    i = 0;
          send_len = 29;
    while(time[i] != '\0')
    {
        ch = time[i++];

        LCD1602_write_data(ch);

                    send_data[send_len++] = ch;
    }
    LCD1602_write_data(':');

    Int_To_Str(GPS.D.minute,time);//分
    LCD1602_Set_AC(14, 1);
    i = 0;
          send_len = 32;
    while(time[i] != '\0')
    {
        ch = time[i++];

        LCD1602_write_data(ch);

                    send_data[send_len++] = ch;
    }
}

void GPS_DisplayOne(void)
{
    uchar len,ch, i;
    char info[10];

    ess_inc = 0;
//    memset(GPS_SEND_STR, 0, GPS_STR_LEN);

    if (GPS.NS == 'N')              //判断是北纬还是南纬
    {
                          if(dis_flag)
        LCD1602_DisplayChar(0, 0, 'N');
                                else
                                LCD1602_DisplayChar(0, 0, ' ');
//        GPS_SEND_STR[ess_inc ++] = 'N';
        len = 0;
        Int_To_Str(GPS.latitude_Degree,info);  //纬度

        LCD1602_Set_AC(1, 0);
        i = 0;
                    send_len = 2;
        while(info[i] != '\0')
        {
            ch = info[i++];
                                          if(dis_flag)
            LCD1602_write_data(ch);
                                                else
                                    LCD1602_write_data(' ');
                              send_data[send_len++] = ch;
//            GPS_SEND_STR[ess_inc ++] = ch;
            len ++;
        }
                    send_data[send_len++] = 'd';
                                if(dis_flag)
        LCD1602_write_data(0xDF);
                                else
                                 LCD1602_write_data(' ');
//        GPS_SEND_STR[ess_inc ++] = 'd';

        len ++;
        Int_To_Str(GPS.latitude_Cent,info);  //纬分
        i = 0;
        while(info[i] != '\0')
        {
            ch = info[i++];
                                          if(dis_flag)
            LCD1602_write_data(ch);
                                                else
                                    LCD1602_write_data(' ');
                              send_data[send_len++] = ch;
//            GPS_SEND_STR[ess_inc ++] = ch;
            len ++;
        }
                                if(dis_flag)
        LCD1602_write_data(0x27);
                                else
                                    LCD1602_write_data(' ');
//        GPS_SEND_STR[ess_inc ++] = 'm';

        Int_To_Str(GPS.latitude_Second,info);  //纬秒
        i = 0;
        while(info[i] != '\0')
        {
            ch = info[i++];
//            GPS_SEND_STR[ess_inc ++] = ch;
        }
//        GPS_SEND_STR[ess_inc ++] = 's';

        len ++;
        while(7 - len)
        {
            len ++;
            LCD1602_write_data(' ');
        }

    }

//    GPS_SEND_STR[ess_inc] = ',';
    ess_inc += 1;

    if (GPS.EW == 'E')                                //判断是东经还是西经
    {
                          if(dis_flag)
        LCD1602_DisplayChar(8, 0, 'E');
                                else
                                    LCD1602_write_data(' ');
//        GPS_SEND_STR[ess_inc ++] = 'E';

        len = 0;
        Int_To_Str(GPS.longitude_Degree,info);  //经度
        LCD1602_Set_AC(9, 0);
        i = 0;
                    send_len = 11;
        while(info[i] != '\0')
        {
            ch = info[i++];
                                          if(dis_flag)
            LCD1602_write_data(ch);
                                                else
                                    LCD1602_write_data(' ');
                              send_data[send_len++] = ch;
//            GPS_SEND_STR[ess_inc ++] = ch;
            len ++;
        }
                    send_data[send_len++] = 'd';
                                if(dis_flag)
        LCD1602_write_data(0xDF);
                                else
                                    LCD1602_write_data(' ');
//        GPS_SEND_STR[ess_inc ++] = 'd';

        len ++;

        Int_To_Str(GPS.longitude_Cent,info);  //经分
        i = 0;
        while(info[i] != '\0')
        {
            ch = info[i++];
                                          if(dis_flag)
            LCD1602_write_data(ch);
                                                else
                                    LCD1602_write_data(' ');
                              send_data[send_len++] = ch;
//            GPS_SEND_STR[ess_inc ++] = ch;
            len ++;
        }
                                if(dis_flag)
        LCD1602_write_data(0x27);
                                else
                                 LCD1602_write_data(' ');
//        GPS_SEND_STR[ess_inc ++] = 'm';

        Int_To_Str(GPS.longitude_Second,info);        //经秒
        i = 0;
        while(info[i] != '\0')
        {
            ch = info[i++];

//            GPS_SEND_STR[ess_inc ++] = ch;
        }
//        GPS_SEND_STR[ess_inc ++] = 's';

        len ++;
        while(7 - len)
        {
            len ++;
            LCD1602_write_data(' ');
        }
    }

    GPS_DispTime();

//    GPS_SEND_STR[ess_inc] = ' ';
    ess_inc += 1;

                if(sendflag==1)
                {
                          sendflag = 0;
                                gsm_send_englishmsg(SEND_NUMBER,send_data);//发送位置短信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LCD1602_DisplayString(0,0,"    SEND OK     ");
                                delay_ms(1000);
                                LCD1602_DisplayString(0,0,"                ");
                }

//    GPS_DispSpeed(GPS.speed, 10, 1);

//    if (GPS.D.second == 0)
//    {
//        if (GPS_Have_flag)
//        {
//            gsm_send_englishmsg(phonenum,GPS_SEND_STR);//发送位置短信
//        }
//        else
//        {
//            //gsm_send_englishmsg(phonenum,"GPS No Signal");//发送短信
//        }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error_num = 0;
                uint count = 0;

    GPS_EN = 0;
    GPS_rx_flag = 0;
    LCD1602_Initialize();//LCD1602显示屏初始化
    uart_init(UART_B9600);
    GPS_EN = 1;
    GPS_rx_flag = 1;
                BG = 0;
    LCD1602_DisplayString_Center(0,"GPS SCAN...");
    LCD1602_ClearLine(1);

    while(1)
    {
        if (rev_stop)   //如果接收完一行
        {
            if (GPS_RMC_Parse(RX1_Buffer, &GPS)) //解析GPRMC
            {
                RMC_YES;
                GPS_DisplayOne();          //显示GPS第一页信息
                error_num = 0;
                gps_flag = 0;
                rev_stop  = 0;
                GPS_Have_flag = 1;
……………………

网友A(2020-03-24):
你好,附件里面有原理图吗?

网友B:
附件里有完整源码吗?

网友C:
请问一下,gps模块连在芯片的哪个引脚上

网友D(2020-05-04):
学习了,谢谢分享,不知SIM800L可不可以?

网友E:
两个串口分别连哪?
TXD和TXD1分别连哪?
RXD和RXD1分别连哪?

网友F:
貌似很强大哟

网友D(2020-10-07):
很强,有一个GSM模块,正学习怎样驱动它,谢谢分享

网友G(2021-04-04):
有protues图吗

网友G:
为啥我打不开Protel文件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谢谢分享,不知SIM800L可不可以?

L的供电电压低,可以仔细查一下

网友I:
谢谢楼主的资料,最近正好做gsm的设计,学习一下

网友H:
东西不错,除了GSM都测试了一下,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