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开使用DS18B20,和舵机(要用到单片机定时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10-24):
在main函数里,定义a,if(a==1){.............}(18b20读温度可以正常显示),else{.................}(定时器初始化,可以用舵机,)。a的值通过遥控改变。按下电源键后,先是a==1,然后我按二,也可以正常使用,再按1时,温度显示0000,全为零,注意在按1的同时,舵机的定时器已关TR1=0;ET1=0;TF1=0,请问怎么回事。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temp.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sbit  IRIN=P3^2;  //红外
sbit  duoji=P3^5;

u8 IrValue[6];
u8 Time=0,jd=0,count=0,flag1=1,flag2,k,m;
u8 Disp[]="trun off";

u8 DisplayData[9];
u8 code smgduan[10]={0,1,2,3,4,5,6,7,8,9};

/*******************************************************************************
* 函 数 名         : datapros()
* 函数功能                   : 温度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 输    入         : temp
* 输    出         : 无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0] = 0x40;           //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
        if(flag2==0)
        if(temp>2500)
           dj=1;
        else
           dj=0;
        DisplayData[1] = smgduan[temp / 10000];
        DisplayData[2] = smgduan[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3] = smgduan[temp % 1000 / 100] ;
        DisplayData[4] = -2;
        DisplayData[5] = smgduan[temp % 100 / 10];
        DisplayData[6] = smgduan[temp % 10];
        DisplayData[7] =51;
        DisplayData[8] =51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1init()
{TMOD=0X10;
EA=1;
ET1=1;
TR1=1;
TH1=0XFE;
TL1=0X0C;
}

                                //main函数
void main()
{u8 i,n=0;
IrInit();
lcdinit();
  dj=0;
while(1)
  {if(flag1==1)         //关闭定时器,实现功能为超过设定温度打开电机
     {  if(k==0)
            {        lcdinit();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k=1;
             }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数据处理函数

            for(i=0;i<8;i++)
           {
            lcdwrd(DisplayData[i]+0x30);
           }
            lcdwrc(0x80);

         }
    else         //打开定时器,(电机舵机)关闭温度传感器,和lcd1602
            {  if(m==0)
                  {time1init();
                  m=1;
                  }
                 for(n=0;n<8;n++)
             {
                    lcdwrd(Disp[n]);
              }
              lcdwrc(0x80);
                }

  }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8 j,k;
        u16 err;
        Time=0;
        delay(700);        //7ms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10);         //0.1ms
                                                Time++;
                                                err--;
                                                if(Time>30)
                                                {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if(IrValue[2]==0x16)   //按键0 舵机0度
          jd=1;
        if(IrValue[2]==0x0c)  //按键1 舵机45度
          jd=2;
        if(IrValue[2]==0x18)  //按键2 舵机90度
          jd=3;
        if(IrValue[2]==0x5e)  //按键3 舵机135度
          jd=4;
        if(IrValue[2]==0x08) //按键4 舵机180度
         jd=5;
        if(IrValue[2]==0x45)   //电源键          模式一 过温
           {flag1=1;
           k=0;
           TR1=0;
           ET1=0;
           TF1=0;
           }
        if(IrValue[2]==0x46)   //mode         模式二 调整舵机
           {flag1=0;
           m=0;
           }
        if(IrValue[2]==0x47)
           {dj=1;                                //                打开电机  注意flag2的作用为设置为了控制优先级大于if(temp>25)
            flag2=1;
                }
        if(IrValue[2]==0x44)         //      关闭电机
           {dj=0;
           flag2=0;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H1=0XFE;
TL1=0X0C;
if(count<jd)
   duoji=1;
  else
    duoji=0;
   count+=1;
   count%=40;

}

楼主:
就是通过flag1的值,flag=1时,用温度传感器.flag=2时使用舵机,但再次另flag=1时,温度就显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