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基于51单片机的dht11和MQ-2模块通过lcd显示遇到的问题

楼主:
本人刚入门,遇到问题希望得到各位大佬解答!
我想让液晶屏第一行显示设定的温度,湿度,烟雾,第二行显示分别测得的温度,湿度,烟雾
但是一直确显示的是这玩意....
我想显示的是这样

下面是代码(借鉴的):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bit BOOL  ;

sbit io = P1^1 ;//(口线定义)
sbit bee=P1^0;
sbit rs = P2^6 ;
sbit rw = P2^5 ;
sbit ep = P2^7 ;
bit flag_300ms ;

sbit K1=P1^2;
sbit K2=P1^3;
sbit K3=P1^4;

uchar yemian=0;//(定义变量)
uchar flat=1;
uchar data_byte;
uchar RH,RL,TH,TL,y;
uchar WenDu,ShiDu,yanwu=50;//报警的温度和湿度和烟雾
#include "eeprom52.h"

/******************ADC0832相关函数******************/
sbit ADCS         =P3^0; //ADC0832 片选
sbit ADCLK  =P3^1; //ADC0832 时钟
sbit ADDI         =P3^2; //ADC0832 数据输入                /*因为单片机的管脚是双向的,且ADC0832的数据输入输出不同时进行,
sbit ADDO         =P3^2; //ADC0832 数据输出                /*为节省单片机引脚,简化电路所以输入输出连接在同一个引脚上
//========================================================================
// 函数: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 应用:                 temp=Adc0832(0);
// 描述: 读取0通道的AD值
// 参数: channel:通道0和通道1选择
// 返回: 选取通道的AD值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5-05-29
// 备注:
//========================================================================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0;
        uchar ndat=0;
        uchar  Vo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拉低CS端
        ADCLK=0;//拉低CLK端
        AD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data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char ms)
{       // 延时子程序
         uchar i ;
         while(ms--)
         {
                  for(i = 0 ; i<250;i++) ;
         }
}

void delay1()//延时10us
{
        uchar i;
        i--;
        i--;
        i--;
        i--;
        i--;
        i--;
}
void longdelay(uchar s) //长延时
{
         while(s--)
         {
                  delay(20) ;
         }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WenDu);
        byte_write(0x2001, ShiDu);
        byte_write(0x2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WenDu   = byte_read(0x2000);
  ShiDu = byte_read(0x2001);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2)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WenDu   = 30;
        ShiDu   = 80;
                a_a = 2;
                write_eeprom();
        }
}

/********************报警程序部分*******************/
void warn()  //报警函数
{

  if(TH>=WenDu)  //检测的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报警值

     {
      bee=0; //报警

     }

        if(RH>=ShiDu)  //检测的湿度高于设定的湿度值

     {
      bee=0; //报警
     }

        if( TH<WenDu  &&  RH<ShiDu )
    {
                  bee=1; //停止报警
                }

}

/************************LCD模块******************************************/

BOOL lcd_bz()//测试LCD忙碌状态
{
         BOOL result ;
         rs = 0 ;
         rw = 1 ;
         ep = 1 ;
         result = (BOOL)(P0 & 0x80) ;
         ep = 0 ;
         return result ;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写指令
{
         while(lcd_bz()) ;
        rs = 0 ;
        rw = 0 ;
        ep = 0 ;
        P0 = cmd ;
        ep = 1 ;
        ep = 0 ;
}

void write_addr(uchar addr)//写地址
{
         write_cmd(addr|0x80) ;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字节
{
         while(lcd_bz()) ;
          rs = 1 ;
          rw = 0 ;
          ep = 0 ;
          P0 = dat ;
          ep = 1 ;
          ep = 0 ;
}

void lcd_init()// 初始化
{
         write_cmd(0x38) ;
         delay(1);
         write_cmd(0x08) ;
         delay(1);
         write_cmd(0x01) ;
         delay(1);
         write_cmd(0x06) ;
         delay(1);
         write_cmd(0x0c) ;
         delay(1);
}

void display(uchar addr, uchar q)//在某一地址上显示一字节
{
         delay(1) ;
         write_addr(addr) ;
   write_byte(q) ;
         delay(1) ;

}

/*********************** DHT11测试模块***************************************/

void start()//开始信号
{
        io=1;
        delay1();
        io=0;
        delay(20);//>18ms
        io=1;
        delay1();//20-40us
        delay1();
        delay1();
        delay1();
        delay1();
}
uchar receive_byte()//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count;
        for(i=0;i<8;i++)
        {
        temp=0;
                delay1();delay1();delay1();delay1();
                if(io==1)temp=1;
                count=2;
                while((io)&&count++);
                if(count==1)break;
                data_byte<<=1;
                data_byte|=temp;
        }
        return data_byte;
}
void receive()//接收数据
{
        uchar T_H,T_L,R_H,R_L,check,num_check;
        uchar count;
        start();//开始信号
        io=1;
        if(!io)//读取DHT11响应信号
        {

        while((io)&&count++);
        R_H=receive_byte();
        R_L=receive_byte();
        T_H=receive_byte();
        T_L=receive_byte();
        check=receive_byte();
        io=0;//拉低延时50us
        delay1();delay1();delay1();delay1();delay1();
        io=1;
        num_check=R_H+R_L+T_H+T_L;
        if(num_check=check)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check=num_check;
        }
        }
}

void showw()   // 问候语函数
{
           lcd_init(); //初始化
            delay(10);

     display(0x05,'W');
     display(0x06,'e');
                 display(0x07,'l');
                 display(0x08,'c');
                 display(0x09,'o');
                 display(0x0a,'m');
     display(0x0b,'e');
           delay(250); //短暂延时
           delay(250);
           delay(250);

/*********************************/
/*
           display(0x40,' ') ;
                 display(0x41,'h');
                 display(0x42,'e');

*/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void key() //按键程序 选择菜单模式
{

          if(!K1)
                   {
                          delay(20);
                            if(!K1)
                         {
                                                         while(!K1)
                                           ;
                                                          yemian++;
                                                          flat++;
                                                                if(yemian>=3) { yemian=0; }

             }
                   }

}

shezhi()  //对里面的数值进行修改
{
    if(!K2)
                   {
                          delay(50);
                            if(!K2)
                         {
                                                         ;

                                                         if(yemian==1)
                                                         {
                                                          WenDu+=1;
                                                                if(WenDu>99) { WenDu=99; }  //湿度上限加
                                                         }

                                                         if(yemian==2)
                                                         {
                                                          ShiDu+=1;
                                                                if(ShiDu>99) { ShiDu=99; }  //湿度下限加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if(!K3)
                   {
                            delay(50);
                             if(!K3)
                         {

                                           ;
                                                           if(yemian==1)
                                                             {
                                                              WenDu-=1;          //湿度下限减
                                                                    if(WenDu<1) {WenDu=1; }
                                                             }

                                                           if(yemian==2)
                                                             {
                                                              ShiDu-=1;         //湿度下限减
                                                                    if(ShiDu<1) { ShiDu=1; }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_eeprom();                              //读eeprom数据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 showw();    //显示问候语 和名字

        while(1)
        {

                   key();
                //====================yemian==0时 进入工作状态=================================
                         if(yemian==0)
                        {
                                if(flat==1)
                                 {
           flat=0;
                                         lcd_init(); //初始化

                           display(0x00,'T') ;    //Temp
                       display(0x01,':');
                           display(0x04,0xdf); // 度
                       display(0x05,'C');

                           display(0x07,'S') ;    //shidu
                       display(0x08,':');

                       display(0x0c,'Y');                   //yanwu
                           display(0x0d,':');

                           display(0x40,'T') ;    //Temp
                       display(0x41,':');
                           display(0x44,0xdf); // 度
                       display(0x45,'C');

                           display(0x47,'S') ;    //shidu
                       display(0x48,':');

                       display(0x52,'Y');
                           display(0x53,':');

               display(0x02,WenDu/10+0x30);  //报警温度
                       display(0x03,WenDu%10+0x30);

                           display(0x09,ShiDu/10+0x30);  //报警湿度
                       display(0x0a,ShiDu%10+0x30);

                           display(0x0e,ShiDu/10+0x30);  //报警烟雾
                       display(0x0f,ShiDu%10+0x30);
          }

                         if(flag_300ms == 1)
                     {
                             flag_300ms = 0;
           receive();

                                         display(0x05,TH/10+0x30);  //温度显示
                       display(0x06,TH%10+0x30);

           display(0x45,RH/10+0x30);            //湿度显示
                       display(0x46,RH%10+0x30);

                                           y=Adc0832(0);                    //读取烟雾值

           warn();
                     }

        }

        //====================yemian==1 温度设置===========================
                                if(yemian==1)  //温度
                            {
                         if(flat==1)
                                     {
               flat=0;
                                                          bee=1;
               lcd_init(); //初始化
                                                         display(0x06,'T');
                                                         display(0x07,'e');
                                                         display(0x08,'m');
                                                         display(0x09,'p');
             }

                                                shezhi();
                                                display(0x47,WenDu/10+0x30);  //温度
                        display(0x48,WenDu%10+0x30);
                      }

                //====================yemian==1湿度设置==========================
                                if(yemian==2)   //湿度设置
                            {
                         if(flat==1)
                                     {
               flat=0;
                                                          bee=1;
               lcd_init(); //初始化
                                                         display(0x06,'H');
                                                         display(0x07,'u');
                                                         display(0x08,'m');
                                                         display(0x09,'i');
                                                 }
                                                 shezhi();
                                                 display(0x47,ShiDu/10+0x30);  //湿度
                         display(0x48,ShiDu%10+0x30);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if(value % 6 == 0)
        {
                flag_300ms = 1;           //300ms
                value = 0;
        }
}

网友A(2019-10-25):
将程序画成流程图,看看流程是否说得通。
走单步调试。

网友B:
程序有些长,只有分步去调试了,每一次调试一种传感器并显示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将程序画成流程图,看看流程是否说得通。
走单步调试。

好,我试一下,谢谢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程序有些长,只有分步去调试了,每一次调试一种传感器并显示出来

好方法,我试试,谢谢哈!

网友D:
DTH11只有Proteus8.6  才可以用,搞不定可以联系我们,QQ51558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