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学单片机,如何入手?是选散件自己焊接吗?

楼主(2019-10-25):
选购单片机怎么选?是选散件自己焊接吗?焊接需要买什么材料。
还是选择一个已经可以用的套件。选哪一种套件?
谢谢解答

网友A:
单片机的选购:看你应用的领域。
DIY还是买现成:当然能自己动手是最好的,自己画板焊接比较锻炼能力。难度也是有的,如果是完全新手那就买评估板,不会打击学习的热情。
我也是新手,用的是STM32F407的芯片,买现成的板,带教程。说这些也是给你一个参考。

多说一些:
硬件:看别人设计,看数据手册,官方参考设计。最好是能自己画板打板调试
软件:从寄存器 到 库 再到 实时操作系统 再到 组件,寄存器就了解,库精通。接下来你就会知道后面的路怎么走了。

网友B:
如果只是学习一下单片机原理和编一些端口操作的程序,可装一个PROTEUS仿真软件和keil5就可以开始学习了

网友C:
有c语言基础,懂电路知识、了解电子元器件,然后可以买一个焊好的板子,跟着教程学,比较快,学的差不多了可以自己动手设计板子做实验;因人而异吧,我是这么学的。

网友D:
现在学单片机都是51入手的,比较简单各种视频教程比较多,方便学习。至于成品还是散件,那得看你自己咯。成品拿来可以直接上手学习,散件焊接顺便还能熟悉元器件,前提是要有的动手能力,会焊接。不然会把板子焊废了。焊接需要买个烙铁,焊锡丝,风枪估计暂时用不到。其实你想练习焊接,可以买专门的练习焊接用的板子,人家也会把物料配齐,直接焊就完了。建议直接套件,网上套件很多,最好有配套资料,这样省的花时间去找了。希望你能坚持下去,加油

网友E:
动手能力强就自己用洞洞板设计一块,这样组装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既锻炼了大脑,还熟悉了各种元件,有可能还会出现各种问题,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就是学习的进步,买成品开发部这样的情况是没有的。

网友F:
建议先网上购买开发板然后对照视频学习哦

网友G:
选购单片机的话,如果自己想了解一下单片机的各个部件,那么就可以买单片机的套件来,自己手动焊接,在焊接的过程中慢慢的去了解各个部件的结构和作用,如果只是想学习单片机的编程,那么就可以直接买一本好的51单片机的书,然后自己就再买一块完整的51单片机开发板,边练习编程,然后在开发板上验证自己的程序是否正确,这样子慢慢的坚持下去,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提高。

网友H:
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自己动手做,但最开始还是推荐买一个开发版熟悉一下

网友I:
个人认为可以网上买个DIY的板子和原件套装,自己焊接,烧录,编写程序,这样学的快!

网友J:
推荐买一个,比着教程学

网友K:
建议先买一个开发板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