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fi模块esp8266,不知道从何下手?

楼主:
买了个esp8266wifi模块,想把在51单片机和dht11测到的数据传输到网络上,第一次接触wifi模块,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A(2019-10-25):
多读手册,再动手。

网友B:
1、你说的网络是指局域网吗?
2、用手机接入WIFI(热点或路由)可以传送数据
3、8266可以有三种工作模式,最简单的是热点模式

网友C:
网上有好多相关资料,我网盘也是存有一些,可以分享给你

网友D:
单纯使用AT指令,而不要去使用LUA脚本。连接好硬件,就用AT指令操作WIFI模块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单纯使用AT指令,而不要去使用LUA脚本。连接好硬件,就用AT指令操作WIFI模块即可。

我不知道为什么,at指令没反应

网友F:
多动手多动脑多查资料就完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