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时序图和芯片手册写一个芯片的驱动程序呢?

楼主(2019-10-25):
请问怎么通过时序图和芯片手册写一个芯片的驱动程序呢?比如我想写一个x9c104的STM32的驱动程序。虽然网上也有一点这方面的程序(其他单片机的,也可能调出来)但真的对能自己写出来的驱动程序并能用感兴趣,又没做过相关的东西,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A:
1、将图中所需用到的引脚分别配置一个IO口;
2、依据图中的时序,给各个引脚输入脚置1、清0即可;同样读取输出脚的数据(如果需要)。

网友B:
管脚配置好    然后根据时序图 拉高拉低

网友C:
根据时序可以看出,片选拉低选中芯片,然后根据U/D确认方向。然后INC下降沿触发电位变化。芯片没用过,但就用三个IO写,封装成函数就行了。这个时序还算简单的。至于保存部分就不了解了。

网友D:
配置IO口后,根据时序图输出IO口电平,为保证时序正确,最好用双踪以上示波器测量时序波形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对了,谢谢各位的解答,当时忙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