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roteus仿真实时1秒钟读取的脉冲数量源程序

楼主(2019-10-25):
/************************************************************************************************************\
**文件名称:xx.c
**功能描述:计算一秒钟延时瞬间脉冲数量
**日期:2019.10.25
**版本:v1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numtab[16]={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定义共阳数码管0-9

uint pulse_time;    //定义一个定时中断变量
uint pulse_count;  //定义脉冲低电平变量
uint pulse;        //定义1秒脉冲数变量

/***************************************************************************************************\
**函数名称;初始化定时和外部中断
**
****************************************************************************************************/
void MCU_init()
{
    EX0=1;//开外部中断0
    PX0=1;// 外部中断0高优先级
    IT0=1;//触发模式0= 电平 1=边沿触发
    TMOD = 0x11;
    ET1=1;
    TR1=1;

         TH1 = (65535-25000)/256;   //载入初值,设置定时器1 25ms中断一次
         TL1 = (65535-25000)%256;
         EA=1;

}
/*******************************************************************************************\
**函数名称:定时器1入口
**功能:50us中断一次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pulse_time++;
        if(pulse_time==40)  //达到1000ms,即1s钟
           {
                    pulse_time=0;   //定时中断变量复位
                    pulse=pulse_count/2;    //一个周期脉冲有两次低电平信号,所以1秒钟脉冲数量为总低电平次数除以2
                          pulse_count=0;      //复位脉冲低电平变量
            }

}
/*******************************************************************************************\
**函数名称:外部中断入口
**功能:检测没冲低电平信号
***************************************************************************************************/
void IINT0() interrupt 0
{

        pulse_count++;  //当脉冲信号低电平时候+1;

}
/*********************************************************************\
**函数名称:delay(uint m)
**功能: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m)
{
        uchar i,y;
        for(i=m;i>0;i--)
         for(y=110;y>0;y--);
}
/*********************************************************************\
**函数名称:display(uint xx)
**功能:4位数码管显示程序
**********************************************************************/
void display(uint xx)
{
        if(xx>=0&&xx<10)
        {
                P2=0X08;
                P0=numtab[xx];
                delay(3);
                P0=0XFF;
        }
        if(xx>=10&&xx<100)
        {
                P2=0X04;
                P0=numtab[xx/10];
                delay(3);P0=0XFF;
                P2=0X08;
                P0=numtab[xx%10];
                delay(3);P0=0XFF;
        }
        if(xx>=100&&xx<1000)
        {
                P2=0X02;
                P0=numtab[xx/100];
                delay(3);P0=0XFF;
                P2=0X04;
                P0=numtab[xx%100/10];
                delay(3);P0=0XFF;
                P2=0X08;
                P0=numtab[xx%100%10];
                delay(3);P0=0XFF;
        }
        if(xx>=1000&&xx<10000)
        {
                P2=0X01;
                P0=numtab[xx/1000];
                delay(3);P0=0XFF;
                P2=0X02;
                P0=numtab[xx%1000/100];
                delay(3);P0=0XFF;
                P2=0X04;
                P0=numtab[xx%1000%100/10];
                delay(3);P0=0XFF;
                P2=0X08;
                P0=numtab[xx%1000%100%10];
                delay(3);P0=0XFF;
        }

}
//主函数入口
void main()
{

         MCU_init(); //初始化
         delay(1000);
        while(1)
        {

                display(pulse);
        }
}

网友A(2020-07-17):
emmmm说好的Proteus工程文件可在附件中下载呢?下载了没找到Proteus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