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的模拟地数字地,安规电容连接问题

楼主(2019-10-25):
开关电源中,经过变压整流的 模拟地 和 电压转换后的 地 为啥用 安规电容 连接?隔离作用么?一般数字地 和 模拟地 不都是用0Ω电阻或者磁珠连接么?

网友A:
初级地和次级地之间需要保证爬电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地和次级地之间需要保证爬电距离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