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倍频计算问题

楼主(2019-10-25):
小弟有个疑问,想请教各位。单片机倍频后,定时器计算初值时,是按照外部晶振的频率计算还是倍频后的频率,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如果是STC单片机,是按倍频计算的, 一般情况下,单片机芯片指南中都有使用指南,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什么芯片?这个要看芯片用的哪个时钟源

网友C:
这要看单片机具体型号,要看芯片手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STC单片机,是按倍频计算的, 一般情况下,单片机芯片指南中都有使用指南,看看就知道了

谢谢,我再仔细看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芯片?这个要看芯片用的哪个时钟源

ADuc834,我再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