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lcd12864和驱动iic设备管脚怎么配置?

楼主(2019-10-25):
12864驱动成功,管脚全推挽输出。但是写llc驱动,管脚推挽输出读出的设备全部为65535换成管脚为开路输出驱动vl53l1.读出的距离即使不动传感器。数据都在不停跳变。。。求解大神们。。。谢谢

网友A:
看来你距离还没正确读出,先找例程对着说明书来看,看明白了自己就会写了。

网友B:
我也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距离还没正确读出,先找例程对着说明书来看,看明白了自己就会写了。

网上例程不管是复制修改都没搞定,,半个月断断续续卡这。。尴尬

网友C(2022-02-15):
这个例程做好了没有?分享一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