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个单片机中断的程序总是出错请大家看一下c141 syntax error near')'

楼主(2019-10-25):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ishu;
void delay(void)
{
  uchar a, b, c;
  for (a = 0, a < 5, a++)
  {
    for (b = 0, b < 200, b++)
    {
      for (c = 0, c < 200, c++)
      {
        ;
      }
    }
  }
}
void delay10ms(void)
{
  uchar a, b;
  for (a = 0, a < 5, a++)
  {
    for (b = 0, b < 200, b++)
    {
      ;
    }
  }
}
void cswx()
{
  uchar i;
  i = 0x01;
      for (i = 0, i < 8, i++)
  {
    i <<= 1;
    P1 = ~i;
  }
  delay;
}
void cxws ()
{
  uchar i;
  i = 0x80;
  for (i = 0, i < 8, i++)
  {
    i >>= 1;
    P1 = ~i;
  }

  delay;

}
void cwwl()
{
  uchar huayang[4] {0x81, 0x42, 0x24, 0x18};
  uchar i;
  for (i = 0, i < 4, i++)
  {
    P1 = ~huayang[i];
  }
  delay;
}
void main(void)
{
  EA = 1;
  EX0 = 1;
  IT0 = 1;
  switch (cishu)
  {
    case cishu=1: cswx(); break;
    case cishu=2: cxws(); break;
    case cishu=3: cwwl(); break;
  }

}
void int_0 () interrupt 0
{
  delay10ms();
  if (INT0 == 0)
  {
    cishu++;
    if (cishu > 3)
    {
      cishu = 1;
    }
  }

}

总是提示错误代码c141 syntax error near')'
c211 non-constant case/dim expressio怎么解决??

网友A:
程序有问题,

void main(void)
{
  EA = 1;
  EX0 = 1;
  IT0 = 1;
  switch (cishu)
  {
    //case cishu=1: cswx(); break;  //这里错了
    //给你改了
    case 1: cswx(); break;
    case 2: cxws(); break;
    case 3: cwwl(); break;
  }

}

网友B:
根据程序判断,楼主是想写一个按键外部中断切换花样流水灯,但程序错误太多,有点离谱。
按楼主的意图,修改好了,可以满足楼主意图,做了详细注释,楼主可以比对犯了那些错误。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ishu;
bit flag=0;//增加中断标志,提供跳出循环条件
void delay(void)
{
  uchar a, b, c;
  for (a = 0; a < 5; a++)//循环中的符号是";"不是",",下同
    for (b = 0; b < 200; b++)
      for (c = 0; c < 200; c++);
}
void delay10ms(void)
{
  uchar a, b;
  for (a = 0; a < 5; a++)
    for (b = 0; b < 200; b++);
}
void cswx()
{
        uchar i,j;//增加一个变量,下同
        j = 0x01;//"i"在循环中不可随意更改,否则循环乱套,下同
        for (i = 0; i < 8; i++)
        {
                if(flag==1)//判断是否切换,下同
                {
                        flag=0;//标志清0,下同
                        break; //跳出循环,下同
                }
                P1 = ~j;//赋值在先,下同
                delay();//延时放在循环中,下同
                j <<= 1;//移位在后,下同
        }
}
void cxws ()
{
        uchar i,j;
        j = 0x80;
        for (i = 0; i < 8; i++)
        {
                if(flag==1)
                {
                        flag=0;
                        break;
                }
                P1 = ~j;
                delay();
                j >>= 1;
        }
}
void cwwl()
{
        uchar huayang[4]={0x81, 0x42, 0x24, 0x18};//缺少"="
        uchar i;
        for (i = 0; i < 4; i++)
        {
                if(flag==1)
                {
                        flag=0;
                        break;
                }
                P1 = ~huayang[i];
                delay();
        }
}
void main(void)
{
        EA = 1;
        EX0 = 1;
        IT0 = 1;
        while (1)//必须设置死循环,程序约束在主循环中运行
        {
                switch (cishu)
                {
                        case 1: cswx(); break;//多分枝判断条件不可以用赋值方式
                        case 2: cxws(); break;
                        case 3: cwwl(); break;
                }
        }
}
void int_0 () interrupt 0
{
        delay10ms();
        if (INT0 == 0)
        {
                cishu++;
                if (cishu > 3)
                {
                        cishu = 1;
                }
        }
        flag=1;//发生按键切换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