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x8x8光立方和灯塔

楼主(2019-10-25):
前段时间在那个宝上买了些散件,练练焊接技术
下面是效果图。

光立方

光立方

灯塔

灯塔

网友A(2021-04-10):
做起来,加工外壳做礼物

网友B:
有资料吗?能共享吗?谢谢

网友C:
8*8*8,512个,厉害了!
这得分多少路串联啊?一个1.7V串10个17V,再加2个,20.4V,串个限流电阻到24V供电?
一串12个10mA驱动,512个要42串+8个,43串10mA,要430mA电流?是这么算么?没研究过这东西,新手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么分析呀?
如果要精确控制里面各分块的话会分的更细吧,感觉很强大

网友D:
层共阳列共阴?还是层共阴列共阳?控制芯片的配置市2803+573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8*8,512个,厉害了!
这得分多少路串联啊?一个1.7V串10个17V,再加2个,20.4V,串个限流电阻到24V供电 ...

严格来说,每个灯的亮暗都是独立的。可以看成每个灯之间互相并联。

网友E:
这款好像我以前的室友从淘宝上入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