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导电硅胶按的按键PCB画法

楼主:
普通按键使用的是焊盘,所以无需多虑,做出来电路板,焊盘就是裸露的,等着你去焊接按键。
导电硅胶按键的触点,需要我们稍微的费一点功夫。
这个触点,可以事先画好一个封装,也可以直接在PCB中布线的时候画。老顽童建议,还是事情画好一个封装比较好,有利于按键的统一性。不过,你要是在PCB中直接画,也可以展现按键形状的多样性(其实是在布线的时候把所有按键画成一个
方法1:(简单,不好看)
画封装的时候,可以使用“形状”工具画,也可以使用“线条”工具画,但是,一定要在toplayer上画。画好以后,再选择topsolder,按照刚才的路径,再画一次即可。
使用topsolder层再画一遍的用途是使得做出来的触点,铜皮是裸露的,如果没有topsolder层的这个动作,做出来的PCB将会铺上一层绿油,板子就算是费了。
方法2:(复杂一些,漂亮)
使用photoshop等画图工具,画一个漂亮个触点图标,然后按照添加logo的方式,把画好的触点图标添加到封装库。
最后,别忘了在封装上放上焊盘,分别定义序号为1和2,焊盘要分别和刚才画的两条曲折的线重叠,意思就是不放焊盘和放上焊盘,不会影响它的大小和形状模样比较难)。

网友A(2020-10-26):
这个方法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