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S608和51单片机的简易指纹锁源程序

楼主(2019-10-25):
舍友老忘带钥匙 我就做了个简易的指纹锁,宿舍六个人用第一次上传这个 比较简陋哈~ 注释我写的很详细(自以为)
要是能帮到大家,那就很好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zhen=P2^0;           //电动机正转,拉把手开门
sbit fan=P2^1;           //电动机反转,复位门把手
sbit led_work=P2^2;  //单片机已经初始化完成指示LED兼检测门把手位置指示灯
sbit check=P2^3;        //干簧管位置检测,门开为1
sbit pressed=P2^6;        //指纹模块触摸检测
sbit wakeup=P2^7;  //指纹模块上电控制,1为模块上电,0为关闭
sbit test=P3^3;           //测试开门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PM10A_RECEICE_BUFFER[32];        //定义接收缓存区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Pack_Head[6] = {0xEF,0x01,0xFF,0xFF,0xFF,0xFF};  //协议包头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Get_Img[6] = {0x01,0x00,0x03,0x01,0x00,0x05};    //获得指纹图像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Img_To_Buffer1[7]={0x01,0x00,0x04,0x02,0x01,0x00,0x08}; //将图像放入到BUFFER1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Search[11]={0x01,0x00,0x08,0x04,0x01,0x00,0x00,0x00,0x64,0x00,0x72}; //搜索指纹搜索范围0 - 999,使用BUFFER1中的特征码搜索

//////////////////////////////////////////////////////////////////////////

/////////////////////////////////////////////
//                 定时                                           //
/////////////////////////////////////////////
void delay1s(void)   //定时1S,晶振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3;c>0;c--)
        for(b=247;b>0;b--)
            for(a=142;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void delay100ms(void)   //定时100MS,晶振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a,b;
    for(b=221;b>0;b--)
        for(a=207;a>0;a--);
}

void delay500ms(void)   //500m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98;c>0;c--)
        for(b=127;b>0;b--)
            for(a=17;a>0;a--);
    _nop_();
}

void delay1_6_f(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218;c>0;c--)
        for(b=131;b>0;b--)
            for(a=23;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void delay5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73;b>0;b--)
        for(a=143;a>0;a--);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

void kaisuo(void)
{
        int t;
        zhen=fan=0;
        zhen=1;                   //电动机正转启动
        for(t=0;t<45;t++)          //50ms为一个段,共2.25s,控制最大拉动时间,防止出现意外正转过久把手被拉坏
        {
        if(check==0)
                {
                 delay10ms();         //等待10ms,干簧管消抖
                 if(check==0)  //再次检测
                 {
                 led_work=0;//检测到把手就位,指示灯熄灭以指示
                 zhen=0;  //电机停机
                 delay100ms(); //等待100ms,准备反转
                 //delay500ms();//等待500ms,准备反转
                 fan=1;
                 delay1_6_f();//反转1.6s
                 fan=0;
                 led_work=1;//状态指示灯复位
                 check=1;
                 return;//跳出循环
                 }

                }
                else
                {
                delay50ms();//50ms每段
                continue;
                }

        }
        zhen=0;        //超出时间,停机
        delay100ms();//等待100ms,准备反转
        //delay500ms(); //等待500ms,准备反转
        fan=1;
        delay1_6_f();
        fan=0;
}

void Uart_Init(void) //初始化
{
        //zhen=1;
        //fan=1;
    SCON=0x50;   //UART方式1:8位UART;   REN=1:允许接收
    PCON=0x00;   //SMOD=0:波特率不加倍
    TMOD=0x20;   //T1方式2,用于UART波特率
    TH1=0xFD;          //UART波特率设置:FDFD(9600)
    TL1=0xFD;   //UART波特率设置:FDFD(9600)
    TR1=1;         //允许T1计数
    EA=1;         //
}
/////////////////////////////////////////////////////////////////////////////////////////////////////////////////////////////////////////////////

//UART发送和接收部分
/////////////////////////////////////////////////////////////////////////////////////////////////////////////////////////////////////////////////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c)//uart发送一个字节
{
        SBUF = c;
        while(!TI);                //发送完为1
        TI = 0;
}

unsigned char Uart_Receive_Byte()//UART接受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dat;
        while(!RI);         //接收完为1
        RI = 0;
        dat = SBUF;
        return (dat);
}
///////////////////////////////////////////////////////////////////////////////////////////////////////////////////////////////////////////////////

////////////////////////////////////////////
//         AS608/FPM10A指纹模块命令                  //
////////////////////////////////////////////

void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void)   //发送通讯协议包头
{
        int i;
        for(i=0;i<6;i++)
   {
                Uart_Send_Byte(FPM10A_Pack_Head[i]);
   }
}

void FPM10A_Receive_Data(unsigned char ucLength) //接收指纹模块反馈数据缓冲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ucLength;i++)
     FPM10A_RECEICE_BUFFER[i] = Uart_Receive_Byte();

}

void FPM10A_Cmd_Get_Img(void)                ////FINGERPRINT_获得指纹图像命令(检测是否有指纹)
{
    unsigned char i;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6;i++)
        {
       Uart_Send_Byte(FPM10A_Get_Img[i]);
        }
}
//讲图像转换成特征码存放在Buffer1中
void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1(void)
{
        unsigned char i;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7;i++)   //发送命令 将图像转换成 特征码 存放在 CHAR_buffer1
     {
             Uart_Send_Byte(FPM10A_Img_To_Buffer1[i]);
            }
}

//搜索指纹库前100枚(可以自己改DATA区的数字 最高999个)
void FPM10A_Cmd_Search_Finger(void)
{
       unsigned char i;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11;i++)
           {
                  Uart_Send_Byte(FPM10A_Search[i]);    //接收指纹模块发回的数据
                      }
}

//搜索是否有指纹,若有则认证
void FPM10A_Find_Fingerprint()
{
  FPM10A_Cmd_Get_Img();                                         //发送获得指纹图像命令
  FPM10A_Receive_Data(12);                                  //接收反馈数据缓冲
  if(FPM10A_RECEICE_BUFFER[9]==0&&pressed==1)                 //根据反馈回来的第9位数据来判断模块上有无指纹,有则继续执行无则退出
  {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1();          //讲图像转换成特征码存放在Buffer1中
        FPM10A_Receive_Data(12);
        FPM10A_Cmd_Search_Finger();                                //搜索全部用户100枚
        FPM10A_Receive_Data(16);
        if(FPM10A_RECEICE_BUFFER[9] == 0) //如果搜索到有相应的指纹
        {
          kaisuo();         //开锁
          //delay500ms();//延迟0.5s
          delay1s();
      wakeup=0;//模块SOC断电
        }
        else
        {
         wakeup=0;//模块SOC断电
         //delay100ms(); //延迟100ms,跳出
        }
  }
          else
        {
        wakeup=0;//模块SOC断电
        }
}

//////////////////////////////////////////////

//               主程序                                             //

//////////////////////////////////////////////
void main()
{
//delay1s();//单片机上电,等待1s稳定
Uart_Init();   //初始化串口
led_work=0;
zhen=0;
fan=0;
wakeup=0;
pressed=0;
test=1;
check=1;           //检测位置干簧管
led_work=1;           //工作指示灯亮,提醒系统已经完成初始化  (测试为0)
        while(1)
        {
                if(pressed==1)         //指纹模块是被按下? 按下为1 否则为0
                {
                //Uart_Init();
                wakeup=1; //模块SOC上电
                delay500ms();//延迟0.5s//等待SOC初始化完成
                Uart_Init(); //重新初始化串口
                FPM10A_Find_Fingerprint(); //查找,对比指纹
                }
                else
                {
                if(test==0)                        //测试开锁
                {
                kaisuo();         //开锁
            delay500ms();//延迟0.5s
                }
                else
                {
                delay100ms();         //指纹模块没被按下 延迟100ms
                }
                }
        }
}

以上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这个程序可以成功执行吗?

网友B:
这东西可以运行吗??还有你的电路图拿一些东西呢??不全面啊。

网友C:
程序可以运行吗?

网友D(2019-12-30):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感谢分享,不知道附件资料是否齐全。

网友E:
请问有原理图吗

网友F(2020-06-17):
这个程序的点击是继电器吗

网友G(2021-05-09):
怎么修改串口通信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