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已经学得差不多了,STM32有些迷茫

楼主(2019-10-25):
本人对于STM32是个小白,想着手开始学习32,有些迷茫不知道32怎么下手,51已经学得差不多了。大佬们都是怎么开始的?感谢!!

网友A:
可以买个开发板,对着教程学,来的快

网友B:
买个开发板就入门了,最好找个项目做做在实践中学。

网友C:
推荐正点原子的板子,例程多,用的人多,基本你遇到的问题别人都已经遇到了。
6月份购买,9月份基本入门。(工作党晚上学习..)
刚拿到手把简单的例程都跑了一遍,看参考手册。
前两个月照着例程敲代码(库函数版本),第三个月不看例程自己把上月的例程揉成一个小项目,这个月开始把玩配套的外设,估摸着明年年初上RTOS

网友D:
其实STM32是51单片机的升级版,我们如果将51单片机的基础打好了,那么对于学习STM32将会是比较轻松的,学习STM32的方法其实和51单片机是一样的,拥有一本好的教材书,同时还要有一块好的32开发板,在编写完程序之后,就要在开发板上验证代码是否正确,这样子慢慢的就会有很大的提高。

网友E:
下载一些example 然后一点点改成你需要的功能

网友F:
啥叫差不多?

网友G:
对着例程,做几个小玩意儿啥都会了。我51、32都是这么入的门,入门简单,想提升可就得下大功夫了

楼主(2020-03-08):
引用 网友C:
推荐正点原子的板子,例程多,用的人多,基本你遇到的问题别人都已经遇到了。
6月份购买,9月份基本入门。 ...

RTOS我们今年课程有开设,32学校不做要求

网友H:
STM32和51区别很大,运行速度也远比51要快,代码书写一开始可能不太接受,慢慢就好了,建议先学库函数版本,寄存器版本是大神们用的,可以跟着视频学,在听的时候要多付出实践。视频可以看正点原子的,在那个宝上应该就有,或者你买个32会自带教程的。

网友I:
买个便宜的开发版,拿来操作学习学习,就可以入门,stm32我也是刚刚入门不久的(我51单片机、stm32单片机都是自己自学的),本人觉得stm32单片机比51单片机好玩多了,功能也强的,、实用也强,建议你不要再停留了,赶快学习起来吧

网友J:
像51一样,慢慢从入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