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如何实现电池电量的实时显示

楼主:
各位大佬,在下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用单片机STM32做一个电池电量的实时显示,类似于手机上面那个电量显示条一样。各位有什么好的设计方案吗?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2019-10-26):
我的思路是用电池的当前电压比上一个数,然后A/D转换,I/O口检测显示

网友B:
楼上基本正解,开机时检测多个新电池电压值,求其平均值作为电池总量,(也可以不检测,直接设一个电压总值)。检测获取的电池总值精准一些,不检测略差。检测完成后,此段程序要屏掉。
主程序:设定每隔一段时间检测电池电压值,并将检测值与电压总值比较,然后送显即可!

网友C:
电量并不等于电压,如果你要显示电压就直接ADC显示就可以了
但如果是电量的话,就不是单单的显示电压比而已了,特别是锂电池
有一种算法好像是叫积分算法之类,乱得很,看不明白,文化太低
手机和大多的实际应用,包括电动车之类的,一般都是用库仑计IC,对充电的放电进行比例运算来显示电量的,像DS2784就是一个库仑计,你看一下它的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
楼上提醒的对,确实电量并不等于电压,复杂精确的做法就如同楼上的解释。
但是简单一点,我想还是可以用电压进行估算的,百度了一下,可以参考:
锂电池4.2v 剩100%;3.8v 剩70%左右;3.6v 剩30%左右,好一点的10%-20%;
楼主可以做个实验,近乎完全放电后,测一下电压,如3.5v,作为显示电量0%,这样4.2v与3.5v对应的就是100%-0%了。

网友D:
大体思路还是AD检测,关键是AD检测回来的值怎样和电压对应起来。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近似把电压值和AD值看成是线性的关系。要求高一点的话可以用电池管理芯片,TB上很多,你只需要不停读取芯片反馈回来的数值即可,这样精度高很多,一般精度都在0.05V。

网友E(2021-07-06):
正如这张图所示
电池电量与电压的关系可以分为3个界段
下面是3个阶段的函数
设电池电量为y(%)电压为x
当电池电压大于3.8v小于4.2v时;
70 = 3.8k+b
100 = 4.2k+b
k = 75
b =-215
y = 75x-215
当电池电压大于3.6V小于3.8V时;
70 = 3.8k+b
25 = 3.6k +b
k = 225
b = -785
y =225x-785
当电池电压大于3.2V小于3.6V时;
25 = 3.6k+b
0   = 3.2k+b
k =62.5
b =-200
y =62.5k-200
就如楼上所说简单的电压对应电量是不准的只不过我这种可以降电压更准确的对应电量

网友F(2023-03-01):
有推荐的AD芯片吗

网友G(2024-09-08):
库仑计可以准确测量充放电量,如果纯单片机制作也是可以的,STM32的ADC测量电流,但要做到双向电流测量,哪得用一个运放做双向电流测量,STM自带的12位ADC的一半电压作为负电流,一半作为正向电流,哪分辨力就只能是一半了,即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用定时器+DMA+ADC按相应的时间测量出电流,然后积分起来,充电时积分起来,放电时积分起来,与标称容量做百分比,得到实际的剩余电量,这种方式只要有ADC的单片机基本可以做到,只是精度一般般
或者使用库仑计专用芯片,比如DS2740,13位ADC,ADC以18.6kHz的速率采样电流,经过转换周期后,芯片自动保存电流值和自动累加电流值,只要读出来就得到相应的电流值和累计的电流值了,非常简单的,而且精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库仑计可以准确测量充放电量,如果纯单片机制作也是可以的,STM32的ADC测量电流,但要做到双向电流测量,哪 ...

理想状态下是这样。
但是 电池有内阻, 充电效率 达不到 100% , 放电也达不到 100%。
更糟糕的是还有自放电。

所以 UIdt 积分 思路 并不准确。
如果有条件 能够 测量 确切 电池 发热的 能量, 也许可以得到准确值。

网友I:
根据充放电曲线计算、显示电量,测量电流做库仑计是最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