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AC0832数控直流电源程序+电路图

楼主(2019-10-26):
功能说明:
本作品采用DAC0832作为电压信号输出。DAC0832是一款采用CMOS工艺制成的单片电流输出型8位数 / 模转换器DAC0832有三种工作方式:不带缓冲工作方式,单缓冲工作方式,双缓冲工作方式。因为输出电压量程为10V,VREF基准电压范围为-10V---+10V,基准电压可以为5.12V,这样在DAC0832的8脚输出电压的分辨率为:即D/A输入数据端每增加1,电压增加0.02V。D/A的电压输出端接放大器OP27的输入端,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为5 ,才能得到输出电压的电压分辨率:0.02V×5=0.1V这样当调节电压的时候,以每次0.1V的梯度增加或者降低电压。
硬件电路图
1.波形转换与放大部分
选用51系列的单片机产生和控制波形。数模转换器用的是DAC0832,本方案中DAC0832采用单缓冲模式。
电路如图五所示,P0口和DAC0832的数据口直接相连,接地,DAC数据寄存器处于直通状态,ILE=1,和连接后接P2.0。在选中该片的地址(=0)时,写入数字量,该数字信号就立即传送到DAC输入寄存器,并直通至DAC数据寄存器,经过短暂的建立时间,即可以获得相应的模拟电压。 写入操作结束, 和立即变为高电平,写入的数据被输入寄存器锁存,直到再次写入刷新。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p=P1^4;
sbit sh=P1^5;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uchar Getkey(void);
void Disp(uchar n);

uchar Disptab[10]={0x11,0x7d,0x23,0x29,0x4d,0x89,0x81,0x3d,0x1,0x9};

main()
{
    uchar key;
    char Vol1=0x00,Vol2=0x00;
    Disp(Disptab[Vol2]);
        Disp(Disptab[Vol1]-1);
        P0=0x00;
    while(1)
        {
            key=Getkey();
                switch(key)
                {
                    case 0x01:break;
                        case 0x02:break;
                        case 0x04:if(Vol1==0&&Vol2==0)break;
                                  Vol2--;
                                  if(Vol2<0)
                      {
                          Vol2=9;Vol1--;
                      }
                      Disp(Disptab[Vol2]);
                              Disp(Disptab[Vol1]-1);
                              P0=4.3*(Vol1*10+Vol2);
                                  break;
                        case 0x08:if(Vol1==9&&Vol2==9)break;
                                  Vol2++;
                                  if(Vol2==10)
                                  {
                                     Vol2=0x00;Vol1++;
                      }
                      Disp(Disptab[Vol2]);
                              Disp(Disptab[Vol1]-1);
                              P0=4.3*(Vol1*10+Vol2);
                      break;
                        default:break;
                }
        }
}

uchar Getkey(void)
{
    uchar key;
    P1|=0x0f;
        if(!(~(P1|0xf0))) return 0x00;
        delay(0x20);
    if(!(~(P1|0xf0))) return 0x00;
        key=~(P1|0xf0);
        while(~(P1|0xf0));
        return key;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Disp(uchar n)
{
    uchar i;
    for(i=0;i<8;i++){
        sh=0;
        if(0x80&n){
            dp=1;
        }
        else{
            dp=0;
        }
        sh=1;
        n=(n<<1)+1;
    }
}

网友A(2020-03-27):
很不错的一个应用

网友B(2021-01-17):
请问你的设计输出电压是0-10V吗?有过流、短路保护吗?

网友C(2022-05-10):
显然没有过流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