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单片机电子琴源程序Proteus仿真设计 洞洞板和工业制板PCB文件都有

楼主:
由高音阶的七个音和低音阶的七个音组成的14键的简易电子琴。
带有录音回放,演奏歌曲功能。

Altium Designer画的单片机电子琴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电路PCB(洞洞板)

电路PCB(工业制板)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元件清单:
元件名称    参考数量
STC89C52RC    1
IC底座    1
排阻 4.7K/10K    1
11.0592M/12M晶振    1
30pf瓷片电容    2
10uf电解电容    1
33Ω电阻    1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10K电阻    2
按键开关    18
排针    3
S8050    2
跳线    10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喇叭    1
线路板/洞洞板    1

电子琴程序源码(含固定曲)
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PKEY P1                                                                        //定义4x4按键接的IO口        行扫描
sbit PLAY = P2^0;                                                                //播放按键
sbit SPK  = P2^2;                                                                //音频信号输出

#define ALLSONG         3                                                          //歌曲总数 按实际写
#define CODEMAX 30                                                                //最大音符数

unsigned char tone_h;
unsigned char tone_l;

unsigned char t1_flag   = 0;                                        //用于记录定时器1进入中断的次数
unsigned char PressTime = 0;                                        //按键按下的时间(节拍)

unsigned char code chuzhi[3][16]={                          //音调对应的计数初值
                                0xff,0xff,                                                //用任意值占0位,因为音调从1开始
                                0xf8,0x8c,                                                //低1
                                0xf9,0x5b,                                                //低2
                                0xfa,0x15,                                                //低3
                                0xfa,0x67,                                                //低4
                                0xfb,0x04,                                                //低5
                                0xfb,0x90,                                                //低6
                                0xfc,0x0c,                                                //低7

                                0xff,0xff,                                                //占0位
                                0xfc,0x44,                                                //中1
                                0xfc,0xac,                                                //中2
                                0xfd,0x09,                                                //中3
                                0xfd,0x34,                                                //中4
                                0xfd,0x82,                                                //中5
                                0xfd,0xc8,                                                //中6
                                0xfe,0x06,                                                //中7

                                0xff,0xff,                                                //占0位
                                0xfe,0x22,                                                //高1
                                0xfe,0x56,                                                //高2
                                0xfe,0x85,                                                //高3
                                0xfe,0x9a,                                                //高4
                                0xfe,0xc1,                                                //高5
                                0xfe,0xe4,                                                //高6
                                0xff,0x03                                                 //高7
                                                };

unsigned int code srkl[] = {                                         //生日快乐
        205,205,406,405,411,807,
        205,205,406,405,412,811,
        205,205,415,413,411,407,406,
        314,114,413,411,413,812,
        305,105,406,405,411,807,
        305,105,406,405,412,811,
        305,105,415,413,411,
        407,406,314,114,413,411,412,811,410,
        0xffff
};

unsigned int code lq1990[] = {                                        //恋曲1990歌词
        613,213,412,411,613,213,412,                                //前奏
        411,613,213,412,411,1213,110,                                //前奏
        215,215,215,215,413,412,                                        //乌溜溜的黑眼珠
        613,211,211,212,413,1206,                                        //和你的笑脸
        212,213,212,213,415,213,212,                                //怎么也难忘记
        612,211,211,206,405,1213,110,                                //你 容颜的转变
        215,215,215,215,213,212,                                        //轻飘飘的旧时
        613,211,211,212,213,1206,                                        //光 就这么溜走
        212,213,212,213,415,213,212,                                //转头回去看看
        612,205,213,212,413,1211,110,                                //时 已匆匆数年

        215,215,215,215,413,412,                                        //苍茫茫的天涯
        613,211,211,212,413,1206,                                        //路 是你的漂泊
        212,213,212,213,415,213,212,                                //寻寻觅觅长相
        612,211,211,206,405,1213,110,                                //守 是我的脚步
        215,215,215,215,213,212,                                        //黑漆漆的孤枕
        613,211,211,212,213,1206,                                        //边 是你的温柔
        212,213,212,213,415,213,212,                                //醒来时的清晨
        612,205,213,212,413,1211,110,                                //里 是我的哀愁

        215,215,215,215,413,412,                                        //轰隆隆的雷雨
        613,211,211,212,413,1206,                                        //声 在我的窗前
        212,213,212,213,415,213,212,                                //怎么也难忘记
        612,211,211,206,405,1213,110,                                //你 离去的转变
        215,215,215,215,213,212,                                        //孤单单的身影
        613,211,211,212,213,1206,                                        //后 寂寥的心情
        212,213,212,213,415,213,212,                                //永远无怨
        612,205,213,212,413,1211,110,                                //的 是我的双眼

        615,213,415,416,                                                        //或许明日
        621,216,421,416,                                                        //太阳西下
        415,415,415,416,1213,                                                //倦鸟已归时
        212,213,212,213,415,413,                                        //你将已经踏上
        612,211,411,413,1212,210,                                        //旧时的归途
        613,213,412,413,                                                        //人生难得
        615,213,415,416,                                                        //再次寻觅
        421,421,421,422,1216,                                                //相知的伴侣
        221,221,221,221,416,415,                                        //生命终究难舍
        212,412,212,412,413,1215,1610,        1610,                //蓝蓝的白云天

        0xFFFF,                                                                                //结束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a)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unsigned int b=0;
        for(b=0;b<a;b++)
        {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Timer1_Init(void)                                                        //定时器1,测量按键持续的节拍数
{
        EA = 1;
        ET1 = 1;
        TMOD &= 0x0F;
        TMOD |= 0x10;
        TH1 = (65536-25000)/256;
        TL1 = (65536-25000)%256;                                        //25ms中断一次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 = (65536-25000)/256;
        TL1 = (65536-25000)%256;                                        //25ms中断一次
        t1_flag++;
        if(t1_flag == 5)                                                        //125ms
        {
                t1_flag = 0;
                if(PressTime < 16)                                                //最多16 即最长4秒
                        PressTime++;
        }
}

/***************************
        按键扫描函数 【行扫描】
        低4位接行,高4位接列
                键值分布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hang;                                                        //行
        unsigned char key;
        unsigned char temp;
        for(hang = 0;hang < 4;hang++)
        {
                PKEY = ~(1<<hang);
                temp = PKEY&0xF0;                                                //取高4位的值
                temp >>= 4;                                                                //将高四位右移到低四位
                if(temp  != 0x0F)                                                //有按键按下
                {
                        switch(temp)
                        {
                                case 14:key = 4*hang+0;break;        //temp:1110
                                case 13:key = 4*hang+1;break;        //temp:1101
                                case 11:key = 4*hang+2;break;        //temp:1011
                                case 7:        key = 4*hang+3;break;        //temp:0111
                        }
                        break;                                                                //有键按下,获取键值后,终止扫描
                }
                else                                                                        //没有按键按下 返回255
                        key = 255;
        }
        return key;
}

void RhythmDelay(unsigned int pai)                                //节拍延时
{
        while(pai--)
        {
                delayms(20);
        }
}

//======================
//定时器0 产生音调
//======================
void Timer0_Init(void)
{
        EA = 1;
        ET0 = 1;
        TMOD &= 0xF0;
        TMOD |= 0x01;
        PT0 = 1;
        TH0 = 255;
        TL0 = 255;
}
//======================
//定时器0中断  每进入一次,SPK取反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tone_h;
        TL0 = tone_l;
        SPK = ~SPK;
}
//======================
//存储弹奏的歌曲
//0xffff代表歌曲结束
//千位与百位表示节拍
//十位:低中高音[分别是0,1,2]
//个位:音调[0~7] [0代表不发声]
//======================
unsigned int  music[CODEMAX] =
{
        215,215,215,215,413,412,                                                //乌溜溜的黑眼珠
        613,211,211,212,413,1206,                                                //和你的笑脸
        212,213,212,213,415,213,212,                                        //怎么也难忘记
        612,211,211,206,405,1213,110,                                        //你 容颜的转变
        0xffff,
};
//====================================
//播放函数
//播放完毕后返回1,否则返回0
//music:歌曲数组,note:发第几个音
//====================================
unsigned char PlayMusic(unsigned int *music,unsigned int note)
{
        unsigned char yin1;        //低中高音 0,1,2
        unsigned char yin2;        //音调 0~7  0代表不发声,但有节拍
        unsigned char jiepai;//节拍

        if(music[note] == 0xffff)        //如果歌曲结束
                return 1;                                //返回1
        else
        {
                if(music[note]%10 != 0)        //音调不为0 【音调为0时表示不发声,但有节拍】
                {
                        yin1 = music[note]%100/10;
                        yin2 = music[note]%10;
                        tone_h = TH0 = chuzhi[yin1][yin2*2 ];                //音调高位 【二维数组 第1维表示低中高音,第二维表示音调】
                        tone_l = TL0 = chuzhi[yin1][yin2*2 + 1];        //音调低位
                        TR0 = 1;                //开启定时器0 开始发声
                }
                jiepai = music[note]/100;
                RhythmDelay(jiepai);        //节拍

                TR0 = 0;                //已经响够节拍数,停止发声。
                TR1 = 0;                //停止显示节拍

                delayms(30);                //每个节拍结束后,停一段时间
                return 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ey = 255;
        unsigned char save = 0;
        unsigned int note = 0;                //音符
        unsigned char note2 = 0;
        unsigned char play_flag = 0;
        unsigned char yin1 = 0;                //低中高音 0,1,2
        unsigned char yin2 = 1;                //音调 0~7,0代表不发声,但有节拍

        unsigned char PlayID = 0;        //播放歌曲的序号
        unsigned char PlayIDb = 0;        //上次播放的歌曲序号

        music[CODEMAX-1] = 0xffff;                //防止歌曲数组无0xffff出现错误

        Timer0_Init();//定时器0 产生音调
        Timer1_Init();//定时器1 测量按键持续的节拍数

        while(1)
        {
                if(PLAY == 0)                //按下PLAY键
                {
                        PLAY = 0;        //引脚置0 进入播放模式

                        //切换了播放歌曲,从第0个音符开始播放,
                        if(PlayID != PlayIDb)
                        {
                                PlayIDb = PlayID;
                                note = 0;
                        }

//==================== 重点 ========================
                        if(play_flag %2 == 0)                //play_flag为偶数时播放,奇数时暂停播放
                        {
                                if(PlayID == 0)
                                {
                                        if(PlayMusic(music,note) == 0)                //播放音符
                                                note++;                                //为结束播放下一个音符
                                        else
                                        {
                                                if(PlayID < ALLSONG-1)        PlayID++;//播放下一首
                                                else                        PlayID = 0;
                                        }
                                }

                                else if(PlayID == 1)
                                {
                                        if(PlayMusic(srkl,note) == 0)                //播放音符
                                                note++;                                //为结束播放下一个音符
                                        else
                                        {
                                                if(PlayID < ALLSONG-1)                PlayID++;        //播放下一首
                                                else                                PlayID = 0;
                                        }
                                }
                                else if(PlayID == 2)
                                {
                                        if(PlayMusic(lq1990,note) == 0)                //播放音符
                                                note++;                                //为结束播放下一个音符
                                        else
                                        {
                                                if(PlayID < ALLSONG-1)                PlayID++;        //播放下一首
                                                else                                                PlayID = 0;
                                        }
                                }
                        }
//===================================================================
                        key = keyScan();                                //要稍微按久一点才有反应
                        if(key == 15)                                        //按下15号按键,停止播放
                        {

                                PLAY = 1;
                                note = 0;                                //停止后再按播放,从头开始播放。
                                play_flag = 0;

                                TR0 = 0;
                                tone_h = TH0 = chuzhi[2][2*2];
                                tone_l = TL0 = chuzhi[2][2*2+1];
                                TR0 = 1;
                                delayms(100);                                //按键后响一声
                                TR0 = 0;

                                while(keyScan() != 255);                //放开按键时(255时) 跳出循环
                        }
                        else if(key == 13)                                //按下13号键 暂停与暂停后播放
                        {
                                play_flag++;

                                if(play_flag %2 == 0)        //播放

                                TR0 = 0;
                                tone_h = TH0 = chuzhi[2][2*2];
                                tone_l = TL0 = chuzhi[2][2*2+1];
                                TR0 = 1;
                                delayms(100);                                //开始或者暂停都响一声
                                TR0 = 0;
                                while(keyScan() != 255);        //放开按键时(255时) 跳出循环
                        }
                        else if(key == 12)                //播放上一首
                        {
                                if(PlayID > 0)                PlayID--;
                                else                                         PlayID = ALLSONG-1;

                                TR0 = 0;
                                tone_h = TH0 = chuzhi[2][2*2];
                                tone_l = TL0 = chuzhi[2][2*2+1];
                                TR0 = 1;
                                delayms(100);                                //按键后响一声
                                TR0 = 0;

                                while(keyScan() != 255);        //放开按键时(255时) 跳出循环
                        }
                        else if(key == 14)                //播放下一首
                        {
                                if(PlayID < ALLSONG-1)                PlayID++;
                                else                                PlayID = 0;

                                TR0 = 0;
                                tone_h = TH0 = chuzhi[2][2*2];
                                tone_l = TL0 = chuzhi[2][2*2+1];
                                TR0 = 1;
                                delayms(100);                                //按键后响一声
                                TR0 = 0;

                                while(keyScan() != 255);        //放开按键时(255时) 跳出循环
                        }
                }//=================  弹奏模式 =====================
                else if(PLAY == 1)
                {
                        PlayID = 0;
                        note = 0;

                        key = keyScan();

                        if(key == 0)                                //按下0键开始记录
                        {
                                if(save == 0)                        //第一次按 表示开始弹奏
                                {
                                        save = 1;                        //标记,存储
                                        note2 = 0;
                                        tone_h = TH0 = chuzhi[0][1*2];
                                        tone_l = TL0 = chuzhi[0][1*2+1];
                                        TR0 = 1;
                                        delayms(100);        //开始录制,响一短低音
                                        TR0 = 0;
                                }
                                else                                                        //第二次按 表示弹奏结束 写入结束符0xffff
                                {
                                        save = 0;                        //标记,结束存储
                                        music[note2] = 0xffff;

                                        tone_h = TH0 = chuzhi[1][3*2];
                                        tone_l = TL0 = chuzhi[1][3*2+1];
                                        TR0 = 1;
                                        delayms(100);        //录制完成,响一短高音
                                        TR0 = 0;
                                }
                                while(keyScan() != 255);                //放开按键时(255时) 跳出循环
                        }
                        else if(key != 255)        //按下1~15键
                        {
                                t1_flag = 0;
                                PressTime = 0;
                                TH1 = (65536-25000)/256;
                                TL1 = (65536-25000)%256;                //25ms中断一次
                                TR1 = 1;                        //开启定时器1,开始计算按键按下时间

                                //判断被按下按键的键值
                                if(key >= 1 && key <= 7)                                //按键 1~7
                                {        yin1 = 0;        yin2 = key+0;        }                //低音

                                else if(key >= 8 && key <= 11)                        //按键 8~11
                                {        yin1 = 1;        yin2 = key - 4;        }                //中音

                                else if(key >= 12 && key <= 15)                        //按键 12~15
                                {        yin1 = 2;        yin2 = key - 8;        }                //高音

                                tone_h = TH0 = chuzhi[yin1][yin2*2];                        //音调高位 【二维数组 第1维表示低中高音,第二维表示音调】
                                tone_l = TL0 = chuzhi[yin1][yin2*2+1];                //音调低位
                                if(yin2 != 0)        //非0音时,开启定时器0,发声
                                        TR0 = 1;

                                while(1)                        //释放按键时 跳出循环
                                {

                                        key = keyScan();
                                        if(key == 255)                //放开按键
                                        {
                                                TR1 = 0;
                                                TR0 = 0;                                //停止发声
                                                if(save == 1)                //save变量为1时,将弹奏的信息保存
                                                {
                                                        TR1 = 0;                        //关闭定时器1,停止
                                                        music[note2] = (unsigned int)PressTime*100 + yin1*10 + yin2;
                                                        if(note2 < CODEMAX - 2)                                //长度有限制
                                                                note2++;
                                                }
                                                break;
                                        }
                                }
                        }

                }
        }
}

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琴设计2019-6-25

网友A(2019-11-26):
51hei电子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20-06-12):
赞  要是实现实时弹奏并记忆功能 改怎么弄?

网友C(2021-11-24):
楼主那个喇叭呢,喇叭怎么接线,那个PCB的文件都没有

网友C:
谁知道这个东西的实物喇叭该接到哪里去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谁知道这个东西的实物喇叭该接到哪里去吗?

仿真原理图上面有,初步用Proteus7.5初步仿真了下 可以运行 ,喇叭是p2.2通过三极管放大输出的,,所以接在三极管旁边的那个接线柱上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仿真原理图上面有,初步用Proteus7.5初步仿真了下 可以运行 ,喇叭是p2.2通过三极管放大输出的,,所以接在三 ...

楼主你好 麻烦问一下 具体咋接啊,我接到P1的任意两个上面  喇叭都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