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个人喜好用寄存器干项目,看见库函数一大堆就莫名烦躁

楼主(2019-10-26):
怎么办 怎么办 看见库函数一大堆就莫名烦躁

现在开发都用寄存器  简单粗暴 不知道会不会被嫌弃

网友A:
这一般是以搞硬件人的想法,从长远看还应该学会用库函数。

网友B:
在学习STM32 编程时,通常有两种编程方式,一种是寄存器编程,另外一种是固件库编程,其中寄存器编程是基础,而固件库编程是在寄存器编程的基础上升级而来的一种易于学习和开发的编程方式,是我们学习STM32 编程的时候需要重点掌握的一种编程方法。固件库编程对于项目开发固然简单和快速,但是从学习的角度开发,学习寄存器编程的方法我们也不能丢。

网友C:
现在都有Cube了,比固件库更简单粗暴

网友D:
如果不用库,那STM32不就是和8051一样的编程了吗?那还用STM32干嘛呢
最好是成转变过来

网友E:
你不得查寄存器,查控制位?

网友F:
用的好就行,但是现在用库的多,尤其在程序维护的时候得让别人也能看懂

网友G:
那你要是和别人交接项目合作项目怎么办?是别人迁就你还是你迁就别人呢?

网友H:
如果初学单片机,用寄存器控制,比较直观、容易理解。前提是自己对单片机的寄存器比较熟悉,51单片机寄存器很少,比较容易记住和使用。对于STM32功能强大32位的单片机,寄存器的数量会多很多,如果用寄存器控制,那要花不少时间记住和使用。那如果换另外一款单片机,也要重新画时间去熟悉寄存器。如果用库函数,我们就不用关注底层的寄存器如何去配置,就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逻辑编程上面。就算是换其他的单片机,也可以很快应付。

网友I:
我也是习惯寄存器多于库函数,但是做项目多了就会发现,寄存器虽然简单粗暴,但是对于STM32这种功能比较强大的单片机来说,寄存器实在是太多了,标志位啥的根本不可能记住,所以就造成了一写底层代码就得翻手册,自己单独搞小项目还好,跟别人一起搞大项目,就算小伙伴也是习惯寄存器,那整合代码时也麻烦得很,现在我都养成了一行代码一句注释的习惯。偶尔也会在调试时改了代码忘改注释,烦得很,建议慢慢转向库函数吧,寄存器转库函数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