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制作成功的金属探测器电路

楼主:
近期有转帖使用锁相环4046为核心的金属探测器,按照电路原理图制作很难成功,近反复多次试验,对原电路进行了修改,实验基本成功。电路使用了74HC14施密特电路为振荡电路,74HC74双D触发器作混频器,CD4060作分频电路,CD404锁相环,音频放大直接使用8050三极管来驱动有源蜂鸣器。

网友A(2019-10-26):
探测线圈的电感量不宜过小,最好是在2MH以上,直径300mm左右的线圈最好让60T以上。参考振荡器的电容一般取值不用超过探测振荡器的电容,当探测振荡器电容取值2200P时,参考振荡器电容取值1000P比较合适。另外,每个IC的电源端最好并联一只103或者104瓷片电容。4046输出端4脚与4060的时钟输入端11脚间需要接一只直流隔离电容104或者225.否则,8050可能长通。

网友A:
电路板本人用一块5×10CM的带电源布线的点阵板。这样便于电路布局。

网友A:
注意有些板的电源正负端没有断开,如图,在右下角处划断焊上一只107电容作为电源去耦电容

网友A:
本人在每片IC的电源端都焊接一只104贴片电容和226贴片电容。

网友A:
74HC74剩余的一个D触发器的R或者S端最好有一个接地,这样使得此触发器处于强制复位或者置位状态以确保电路稳定

网友A:
调试的关键是首先用示波器或者示波表测试LC振荡器的输出频率,然后调RC振荡器的频率与LC振荡器频率一致就可以了,然后将RP用一个阻值略小于RP值的固定电阻与一只200Ω左右的可调电阻或者多圈电位器串联接入代替RP.

网友B:
楼主好技术!期待测试结果,做好仿制准备,

网友C(2021-06-22):
引用 网友A:
探测线圈的电感量不宜过小,最好是在2MH以上,直径300mm左右的线圈最好让60T以上。参考振荡器的电容一般取 ...

能否传份高清的参考图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