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 51单片机输入低电平后,输出端输出的是5V?我驱动的是24V继电器。。。

楼主(2019-10-26):
如题:“uln2003 51单片机输入低电平后,输出端输出的是5V?我驱动的是24V继电器。”
   我驱动的是24V继电器,8引脚GNG,9引脚24V,1脚输入(51输入端),16脚输出。。。。。 急急急。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单片机在上电初始化,尤其是复位阶段,复用的IO口一般默认是高阻输入状态,不受程序控制。你ULN2003上拉,必然直接瞬时输出有效了。解决办法:(1)下拉,初始电平为低。(2)控制ULN2003初级部分的电源,使得驱动部分与单片机控制部分分时上电。(3)想办法把复位初始化过程尽可能缩短。
通常不会发生这种事,毕竟2003内部是MOS源极和栅极之间有着很大的内阻。
如果可能的话,估计是继电器力单片机的位置太近了。继电器吸合和断开的瞬间会产生电磁波辐射,估计单片机的紊乱是源自电磁干扰的。
你可以把继电器设计的尽可能远离单片机来避免电磁干扰。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供电系统问题,继电器吸和瞬间让单片机瞬间失去电源,导致紊乱。继电器的耗电是很大的,尤其是打开一瞬间。

网友B:
对的,可以这么做

网友C:
贴个电路图吧,直接些。

网友D:
我没看懂你想表达个啥

网友E:
网上有好多电路,按图接就好了。

网友F:
uln2003是漏极开路输出,继电器必须接在输出端和24V电源之间,输入低电平时,才可以在输出端测到24V高电平,此时继电器不是吸合的,不接继电器时在输出端是测不到24V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