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矩阵键盘按下两个按键,数码管显示相应的数字 求帮助

楼主(2019-10-26):
类似与计算器的输入  按下1对应的按键时 数码换显示1 ,再按下2对应的按键时,数码管显示出12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 = P2^7; sbit duan = P2^6; uint i; uint num;  unsigned char leddata[]={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77,  //"A"                 0x7C,  //"B"                 0x39,  //"C"                 0x5E,  //"D"                 0x79,  //"E"                 0x71,  //"F"                 0x76,  //"H"                 0x38,  //"L"                 0x37,  //"n"                 0x3E,  //"u"                 0x73,  //"P"                 0x5C,  //"o"                 0x40,  //"-"                 0x00,  //熄灭                 0x00  //自定义                            };//十六进制代码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 = z;x > 0;x--)                 for(y = 114;y > 0;y--); }  uchar KeyScan()//带返回值的按键扫描子函数 {         uchar cord_h,cord_l;//声明列线和行线的值的储存变量         P3 = 0xf0;//1111 0000         if((P3 & 0xf0) != 0xf0)//判断是否有按键被按下                 {                         delay(5);//软件消抖                         if((P3 & 0xf0) != 0xf0)//判断是否有按键被按下                         {                                 i++;//按键次数加一                                 cord_l = P3 & 0xf0;//把列线值保存起来                                 P3 = cord_l | 0x0f;//将低四位全部赋1,同时高四位保持不变                                 cord_h = P3 & 0x0f;//把行线值保存起来                                 while((P3 & 0x0f) != 0x0f)//松手检测  不等于 即为1 等于 为0 跳出while循环                                 return(cord_l + cord_h);//返回键值码                         }                                 } } void KeyPro() {         switch(KeyScan())         {                 case 0xee:num = leddata[1]; break;                 case 0xde:num = leddata[2]; break;                 case 0xbe:num = leddata[3]; break;//第一行键值码                  case 0xed:num = leddata[4]; break;                 case 0xdd:num = leddata[5]; break;                 case 0xbd:num = leddata[6]; break;//第二行键值码                  case 0xeb:num = leddata[7]; break;                 case 0xdb:num = leddata[8]; break;                 case 0xbb:num = leddata[9]; break;//第三行键值码                  case 0xd7:num = leddata[0]; break;//第四行键值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