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因为110V接成220V烧坏了 来请教一下怎么维修

楼主(2019-10-27):
好多原件都没有型号
我换了一个保险250V 5A的    整流桥KBJ1006 (没敢装)

保险已经换新的   整流桥没敢装测量整流桥位置输出220V  以为后边那三条腿的不知道是啥也没有型号 没买配件
   在大电容那一侧的上面第一个应该坏了 万用表奉命挡测量都是响的   下面那两个只是有阻值不响      还有这三个三条腿背面都有D4* P*和R15*  R15*应该是电阻   D4*是不是电容啊  P* 三个触点的是啥啊
还有变压器边上那三个三条腿的和电容那边的是不是一样的

正面

正面

楼主:
还有看上面没被磨掉的字母像是 Si 这是品牌吗

网友A:
找厂家修吧

网友B:
不用整流桥,自己接整流二极管,变成半波整流,输出电压减半

网友C:
那三个并不是没有型号,是原型号被磨掉了,目的就是不想让你修
想这种电路板,烧保险并不是保险坏,而是因为其它地方出问题了才烧保险的
运气好的话,换个保险就可以了
运气不好的话,接上电就爆炸

网友D:
先根据实物绘制电路图,然后网上搜寻相近的图纸,这种情况一般烧整流桥,开关管 滤波电容,还有外围相关电阻,还有那个8脚的驱动芯片

网友E:
检查一下保险有没有烧毁,再检查一下开关电源芯片是不是坏了

网友F:
这种电源没有电路原理图,翻修起来比较麻烦,尤其是110和220相互转换的,建议想摸索修的话,先找点相关电路图看看分析,然后串联个灯泡接个假负载,否则维修有点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根据实物绘制电路图,然后网上搜寻相近的图纸,这种情况一般烧整流桥,开关管 滤波电容,还有外围相关电 ...

整流桥是好的 那三个腿的有一个已经是万用表奉命挡都响了  剩下那两个还没响   还有那个8脚芯片也不知改怎么测量啊

网友G:
这个应该是一个电车的充电器吧,我上次也是有过类似的情况,但是我的是因为电路板老化,并且又淋雨了,所以就造成了电路板短路烧坏了,后面我换了保险丝之后,重新打开充电器,但是一通电整个就又都烧坏了,所以有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驱动芯片烧坏了,建议检查一下那些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