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的ART技术是指什么

楼主(2019-10-27):
求大佬告知

楼主:
ART技术分解可以分成哪些技术

网友A:
Adaptive Real-Time Memory Accelerator 即 自适应实时存储器加速器 ,主要功能是弥补高速cpu与相对低速flash指令读取之间的矛盾。当指令flash读取速度足够快,cpu就可以相应提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aptive Real-Time Memory Accelerator 即 自适应实时存储器加速器 ,主要功能是弥补高速cpu与相对低速fla ...

谢谢大佬的回答

网友B:
STM32F4是由ST(意法半导体)开发的一种高性能微控制器。其采用了90 纳米的NVM 工艺和ART(自适应实时存储器加速器,Adaptive Real-Time MemoryAccelerator™)
ART技术使得程序零等待执行,提升了程序执行的效率,将Cortext-M4的性能发挥到了极致,
使得STM32 F4系列可达到210DMIPS@168MHz。
自适应实时加速器能够完全释放Cortex-M4 内核的性能;当CPU 工作于所有允许的频率(≤168MHz)时,在闪存中运行的程序,可以达到相当于零等待周期的性能。
STM32F4系列微控制器集成了单周期DSP指令和FPU(floating point unit,浮点单元),提升
了计算能力,可以进行一些复杂的计算和控制。
STM32 F4系列引脚和软件兼容于当前的STM32 F2系列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4是由ST(意法半导体)开发的一种高性能微控制器。其采用了90 纳米的NVM 工艺和ART(自适应实时存储器加 ...

谢谢大佬的回答

网友C(2021-11-05):
ART这个需要开启吗,还是说单片机默信就是开启状态

网友D:
ART - Adaptive Real-Time accelerator

网友E:
学习了,但是现在F4的价格离谱,有什么国产可以代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