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检测芯片XTR105在STC单片机上应用问题

楼主:
    最近在看PT100的温度采集电路,XTR105是将PT100电阻的信号转换成4-20mA芯片。看了芯片手册,输出电流与电阻的关系没有写的很清楚,所以请教下论坛里的大神是不是这样应用。 按照数据手,根据PT100阻值表得出最小温度值Rz, 最大温度阻值R2,计算得出Rg,Rlin1,Rlin2.然后就按技术手册得出硬件电路。如实例中 我的四个电阻阻值按Rz=60.25Ω  Rg=242.3Ω Rlin1=10.5kΩ Rlin2=13kΩ,搭成应用电路。这样输出的4-20mA 对应的温度就是-100 ~200℃(若温度范围不一样则根据PT100中的阻值表得出RZ与R2再计算出Rg)。得出电流后再用一个精密电阻150Ω将电路转换成电压,电压信号经过一个电压跟随器供给STC15的AD引脚。(Tmax-Tmin)/(20-4)=(T-Tmin)/(I-4) 其中Tmax=200℃ Tmin=-100℃,I是检测到的电流值,T是要测量的温度,根据上面的公式计算得出所需测量的温度为T?

网友A(2019-10-28):
得出电流后再用一个精密电阻150Ω将电路转换成电压直接供给STC15的AD引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