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光敏电阻自动调光器--不能自动进行调光了(台灯)

楼主(2019-10-27):
该产品时在那个宝上买的(是散件)现在实验板是测试,怎么也测试不过,重新做好电路依然如此。
对硬件已经做了全部的测试,以可以确定电路没有问题,芯片也没有坏。现在的状况如下:
1,按按键进入自动调光下不起作用,不论怎么用电筒照射光敏电阻都不能进行调光
2,手动调光一切正常
3,没有安装人体感应器测试时,自动调光不起作用,装上人体感应器时依然自动没有作用
4,购买的是不带报警的

以下程序是淘宝卖家发给我的,请各位看看,我觉得程序是有问题,但又不清楚为什么有问题。逻辑看上去是对的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头函数
#include <reg52.h>
uchar pdata tt[51];                   //定义空数组用于AD0832取平均值

uchar scale,rsd_sec;                //定义占空比比例,热释电计时秒变量
uchar sec;
bit bdata flag_auto,flag_rsd;          //位定义自动切换,热释电动作标志

uint lum;                                        //ad0832读出值
uchar m;

//管脚声明
sbit LED = P2^5;        //灯光控制输出
sbit rsd = P1^5;   //热释电
sbit qiehuan=P3^7;
sbit add=P3^6;
sbit dec=P3^5;

sbit CS=P1^3;                //CS定义脚,连接ADC0832CS脚
sbit SCL=P1^0;                //SCL定义脚,连接ADC0832SCL脚
sbit DO=P1^1;                //DO定义脚,连接ADC0832DO脚

/*****************延时函数:大约1ms************************/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读数模转换数据********************************************************/
//请先了解ADC0832模数转换的串行协议,再来读本函数,主要是对应时序图来理解,本函数是模拟0832的串行协议进行的

unsigned char ad0832read(bit SGL,bit ODD)
{
        unsigned char i=0,value=0,value1=0;
                SCL=0;
                DO=1;
                CS=0;                //开始
                SCL=1;                //第一个上升沿
                SCL=0;
                DO=SGL;
                SCL=1;          //第二个上升沿
                SCL=0;
                DO=ODD;
                SCL=1;            //第三个上升沿
                SCL=0;            //第三个下降沿
                DO=1;
                for(i=0;i<8;i++)
                {
                        SCL=1;
                        SCL=0; //开始从第四个下降沿接收数据
                        value<<=1;
                        if(DO)
                                value++;
                }
                for(i=0;i<8;i++)
                {                        //接收校验数据
                        value1>>=1;
                        if(DO)
                                value1+=0x80;
                        SCL=1;
                        SCL=0;
                }
                CS=1;
                SCL=1;
                if(value==value1)                                //与校验数据比较,正确就返回数据,否则返回0
                        return value;
        return 0;
}

/*****************按键函数*****************/
void work()
{
        uint lum_mean,lum_all;
        uchar b,c;

        if(qiehuan==0)                                  //自动切换按键按下
        {
                delay(10);                                  //去抖
                if(qiehuan==0)                          //再次判断按键按下
                {
                        flag_auto=!flag_auto; //自动模式标志位取反
                        if(flag_auto==1)          //当切换到手动模式时  首先将LED发光比例设置在50%
                        scale=20;
                }
                while(!qiehuan); //按键释放  松开按键后关闭蜂鸣器
        }
        if(flag_auto==1)
        {
                if(add==0)                                 //加键按下
                {
                        delay(10);
                        if(add==0)
                        {
                                scale++;                  //灯光比例++
                                if(scale>=41)
                                scale=41;
                        }
                }
                if(dec==0)                                  //减键按下时
                {
                        delay(10);
                        if(dec==0)
                        {
                                scale--;                   //灯光比例--
                                if(scale<=1)
                                scale=1;
                        }
                }
        }
        else
        {
                if(flag_rsd==1)                                        //有人在范围内时
                {
                        for(b=0;b<49;b++)                         //将空数组tt【】内数值整体左移一位
                        {
                                tt[b]=tt[b+1];                        //将后一数值放到前一位置
                        }
                        tt[49] = ad0832read(1,0);  //将读出的ad数值放入tt【49】
                        for(c=0;c<50;c++)                        //将tt【】内数值相加
                        {
                                lum_all=lum_all+tt[c];
                        }
                        lum_mean=lum_all/50;                //将总数/50取出平均值
                        lum_all=0;                                        //将总数清零
                        if(lum_mean<=30) scale=1;                           //判断取出平均值大小  小于30  发光强度0%
                        else if(lum_mean>=150) scale=41;           //大于150  发光强度100%
                        else scale=((lum_mean-30)/3)+1;                   //其他值时将其计算得到发光强度 (计算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个1-41之间的数值 控制灯光变化)
                }
                else
                {
                        scale=1;                                         //没有人在范围内时 将灯光亮度调至0%
                }
        }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TMOD=0x11;           //工作方式
        TH1=0x3c;
        TL1=0xb0;           //T1赋初值50ms
        TH0=0xff;
        TL0=0xe7;                //T0赋初值25us
        ET0=1;
        ET1=1;                   //打开中断允许开关
        EA=1;                   //中断总开关
        TR0=1;
        TR1=1;                   //定时器定时开关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                  //调用初始化函数

        while(1)                   //循环
        {
                work();                 //调用函数
        }
}

/******************定时器T0服务函数:脉冲发生函数*******************/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char n;
        TH0=0xff;
        TL0=0xe7;                 //重新赋初值
        n++;                         //每25us  n++
        if(n<scale)                 //n<设置比例时,打开灯
        {
                LED=0;
        }
        else if(n>=scale)//n大于等于设置比例时 关闭灯
        {
                LED=1;
        }
        if(n>=40)                 //n==40  :25us*40=1ms   1kHZ
        {
                n=0;                 //n=0
        }
}
/********************定时器T0服务函数:计时和闪烁控制********************/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H1=0x3c;
        TL1=0xb0;                 //重新赋初值
        m++;                         //50ms  m++

        if(m==20)                                                  //到达1s时
        {
                m=0;                                                  //m=0
                if(rsd==0)                                          //热释电无信号时
                rsd_sec++;                                          //热释电计时秒++
                if(rsd_sec<=20&&rsd==1)                  //热释电计时秒小于等于20 并且 热释电有信号时
                {
                        rsd_sec=0;                                  //将热释电秒清零
                        flag_rsd=1;                                  //标志位置1 控制AD0832采集数值 调节灯光亮度
                }
                else if(rsd_sec>20&&rsd==0)          //热释电计时秒大于20 并且 热释电无信号时
                {
                        flag_rsd=0;                                  //标志位置0 停止ad0832转换 关闭灯光
                        rsd_sec=0;                                  //热释电计时秒清零
                }
        }
}

网友A:
电路图有吗?提供下

网友B:
不知道硬件电路。单从程序看,T0中断中的uchar n;明显不妥,应该是static uchar n;或声明全局变量。但不像是导致不能自动进行调光的主因,需要配合热释电部分判断AD转换是否正常。

楼主:
图纸如下:

楼主: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进入到自动调光的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进入到自动调光的模式

仿真查看确实不能自动调光,临时屏蔽滤波部分可以自动调光,说明AD转换没有问题。更改缓冲数组uchar pdata tt[51]; 为  uchardata tt[51];,一切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进入到自动调光的模式
原来的程序有缺陷,这是优化过的程序。如果再把按键程优化为短按加/减,长按连加/减更好。
//头函数
#include <reg52.h>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pdata tt[51];          //定义空数组用于AD0832取平均值
uchar data  tt[51];
uchar scale,rsd_sec;         //定义占空比比例,热释电计时秒变量
uchar sec;
bit flag_auto=0,flag_rsd=0;//位定义自动切换,热释电动作标志

//uint lum;                    //ad0832读出值
uchar m;
uchar n;
//管脚声明
sbit LED = P2^5;                        //灯光控制输出
sbit rsd = P1^5;                                  //热释电
sbit qiehuan=P3^7;                                //手动/自动切换
sbit add=P3^6;                                                //增加
sbit dec=P3^5;                                                //减小

sbit CS=P1^3;                //CS定义脚,连接ADC0832CS脚
sbit SCL=P1^0;               //SCL定义脚,连接ADC0832SCL脚
sbit DO=P1^1;                //DO定义脚,连接ADC0832DO脚

/*****************延时函数:大约1ms************************/
/*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读数模转换数据********************************************************/
//请先了解ADC0832模数转换的串行协议,再来读本函数,主要是对应时序图来理解,
//本函数是模拟0832的串行协议进行的
uchar ad0832read(bit SGL,bit ODD)
{
        uchar i=0,value=0,value1=0;
        SCL=0;
        DO=1;
        CS=0;                //开始
        SCL=1;                //第一个上升沿
        SCL=0;
        DO=SGL;
        SCL=1;          //第二个上升沿
        SCL=0;
        DO=ODD;
        SCL=1;            //第三个上升沿
        SCL=0;            //第三个下降沿
        DO=1;
        for(i=0;i<8;i++)
        {
                SCL=1;
                SCL=0; //开始从第四个下降沿接收数据
                value<<=1;
                if(DO)
                        value++;
        }
        for(i=0;i<8;i++)
        {                        //接收校验数据
                value1>>=1;
                if(DO)
                        value1+=0x80;
                SCL=1;
                SCL=0;
        }
        CS=1;
        SCL=1;
        if(value==value1) //与校验数据比较,正确就返回数据,否则返回0
                return value;
        return 0;
}
/*****************按键函数*****************/
void work()
{
        static bit key_sign1=0,key_sign2=0,key_sign3=0;        //按键自锁标志
        static uchar count1=0,count2=0,count3=0;                //计数变量
        uint lum_mean,lum_all;
        uchar b,c;
        if(qiehuan==0)              //自动切换按键按下
        {
                if(++count1==100&&key_sign1==0)           //再次判断按键按下
                {
                        key_sign1=1;
                        flag_auto=~flag_auto; //自动模式标志位取反
                        if(flag_auto==1)      //当切换到手动模式时  首先将LED发光比例设置在50%
                                scale=20;
                }
        }
        else          //按键释放
        {
                key_sign1=0;
                count1=0;
        }
        if(flag_auto==1)
        {
                if(add==0)               //加键按下
                {
                        if(++count2==100&&key_sign2==0)
                        {
                                key_sign2=1;
                                if(scale<41)//灯光比例++
                                        scale++;
                        }
                }
                else          //按键释放
                {
                        key_sign2=0;
                        count2=0;
                }
                if(dec==0)               //减键按下时
                {
                        if(++count3==100&&key_sign3==0)
                        {
                                key_sign3=1;
                                if(scale>1)//灯光比例--
                                        scale--;
                        }
                }
                else          //按键释放
                {
                        key_sign3=0;
                        count3=0;
                }
        }
        else
        {
                if(flag_rsd==1)          //有人在范围内时
                {
                        for(b=0;b<49;b++)     //将空数组tt[]内数值整体左移一位
                        {
                                tt[b]=tt[b+1];     //将后一数值放到前一位置
                        }
                        tt[49] = ad0832read(1,0);//将读出的ad数值放入tt[49]
                        for(c=0;c<50;c++)     //将tt[]内数值相加
                        {
                                lum_all=lum_all+tt[c];
                        }
                        lum_mean=lum_all/50;  //将总数/50取出平均值
                        lum_all=0;            //将总数清零
                        if(lum_mean<=30) scale=1;//判断取出平均值大小  小于30  发光强度0%
                        else if(lum_mean>=150) scale=41;//大于150  发光强度100%
                        else scale=((lum_mean-30)/3)+1;//其他值时将其计算得到发光强度 (计算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个1-41之间的数值 控制灯光变化)
                }
                else
                {
                        scale=1;               //没有人在范围内时 将灯光亮度调至0%
                }
        }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TMOD=0x12;                   //T1方式1,T0方式2
        TH1=0x3c;
        TL1=0xb0;                    //T1赋初值50ms
        TH0=0xce;                                                  //8位自动重载
        TL0=0xce;                    //T0赋初值50us
        ET0=1;
        ET1=1;                       //打开中断允许开关
        EA=1;                        //中断总开关
        TR0=1;
        TR1=1;                       //定时器定时开关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                     //调用初始化函数
        while(1)                    //循环
        {
                work();                 //调用函数
        }
}

/******************定时器T0服务函数:脉冲发生函数*******************/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        TH0=0xff;
//        TL0=0xe7;                 //重新赋初值
        n++;                      //每50us  n++
        if(n<scale)               //n<设置比例时,打开灯
        {
                LED=0;
        }
        else if(n>=scale)//n大于等于设置比例时 关闭灯
        {
                LED=1;
        }
        if(n>=40)                 //n==40  :50us*40=2ms   500HZ
        {
                n=0;                 //n=0
        }
}
/********************定时器T0服务函数:计时和闪烁控制********************/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H1=0x3c;
        TL1=0xb0;                 //重新赋初值
        if(rsd==1)
        {
                flag_rsd=1;
                rsd_sec=0;
                m=0;
        }
        else
        {
                m++;                      //50ms  m++
                if(m==20)                 //到达1s时
                {
                        m=0;                  //m=0
                        rsd_sec++;            //热释电计时秒++
                        if(rsd_sec>=20)       //热释电计时秒小于等于20 并且 热释电有信号时
                        {
                                flag_rsd=0;       //标志位置0 停止ad0832转换 关闭灯光
                                rsd_sec=0;        //热释电计时秒清零
                        }
                }
        }
}

网友C(2020-03-31):
这个仿真要怎么看啊,怎么看出亮度变化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程序有缺陷,这是优化过的程序。如果再把按键程优化为短按加/减,长按连加/减更好。

我试了一下,按键没反应啊,你工程文件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