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开源闭环步进电机源程序+PCB原理图全套资料分享

楼主(2019-10-27):
这个闭环电机是我转过来的,自己打板验证过稳定 电机版权归开发者,侵删, 上传的源码为开源版本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STM32F0xx_HAL_CONF_H
#define __STM32F0xx_HAL_CONF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main.h"
/* Exported types ------------------------------------------------------------*/
/* Exported constants --------------------------------------------------------*/

/* ########################## Module Selection ############################## */
/**
  * @brief This is the list of modules to be used in the HAL driver
  */
#define HAL_MODULE_ENABLED
/*#define HAL_ADC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CRYP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CAN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CEC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COMP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CRC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CRYP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TSC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DAC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I2S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IWDG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LCD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LPTIM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RNG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RTC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SPI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TIM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UART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USART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IRDA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SMARTCARD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SMBUS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WWDG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PCD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CORTEX_MODULE_ENABLED
#define HAL_DMA_MODULE_ENABLED
#define HAL_FLASH_MODULE_ENABLED
#define HAL_GPIO_MODULE_ENABLED
#define HAL_PWR_MODULE_ENABLED
#define HAL_RCC_MODULE_ENABLED
#define HAL_I2C_MODULE_ENABLED

/* ########################## HSE/HSI Values adaptation ##################### */
/**
  * @brief Adjust the value of External High Speed oscillator (HS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        This value is used by the RCC HAL module to compute the system frequency
  *        (when HSE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directly or through the PLL).
  */
#if !defined  (HSE_VALUE)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endif /* HSE_VALUE */

/**
  * @brief In the following line adjust the External High Speed oscillator (HSE) Startup
  *        Timeout value
  */
#if !defined  (HSE_STARTUP_TIMEOUT)
  #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32_t)100)   /*!< Time out for HSE start up, in ms */
#endif /* HSE_STARTUP_TIMEOUT */

/**
  * @brief Internal High Speed oscillator (HSI) value.
  *        This value is used by the RCC HAL module to compute the system frequency
  *        (when HSI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directly or through the PLL).
  */
#if !defined  (HSI_VALUE)
  #define HSI_VALUE    ((uint32_t)8000000) /*!< Value of the Internal oscillator in Hz*/
#endif /* HSI_VALUE */

/**
  * @brief In the following line adjust the Internal High Speed oscillator (HSI) Startup
  *        Timeout value
  */
#if !defined  (HSI_STARTUP_TIMEOUT)
#define HSI_STARTUP_TIMEOUT   ((uint32_t)5000) /*!< Time out for HSI start up */
#endif /* HSI_STARTUP_TIMEOUT */

/**
  * @brief Internal High Speed oscillator for ADC (HSI14) value.
  */
#if !defined  (HSI14_VALUE)
#define HSI14_VALUE ((uint32_t)14000000) /*!< Value of the Internal High Speed oscillator for ADC in Hz.
                                             The real value may vary depending on the variations
                                             in voltage and temperature.  */
#endif /* HSI14_VALUE */

/**
  * @brief Internal High Speed oscillator for USB (HSI48) value.
  */
#if !defined  (HSI48_VALUE)
#define HSI48_VALUE ((uint32_t)48000000) /*!< Value of the Internal High Speed oscillator for USB in Hz.
                                             The real value may vary depending on the variations
                                             in voltage and temperature.  */
#endif /* HSI48_VALUE */

/**
  * @brief Internal Low Speed oscillator (LSI) value.
  */
#if !defined  (LSI_VALUE)
#define LSI_VALUE  ((uint32_t)40000)
#endif /* LSI_VALUE */                      /*!< Value of the Internal Low Speed oscillator in Hz
                                             The real value may vary depending on the variations
                                             in voltage and temperature.  */
/**
  * @brief External Low Speed oscillator (LSI) value.
  */
#if !defined  (LSE_VALUE)
#define LSE_VALUE  ((uint32_t)32768)    /*!< Value of the External Low Speed oscillator in Hz */
#endif /* LSE_VALUE */

#if !defined  (LSE_STARTUP_TIMEOUT)
  #define LSE_STARTUP_TIMEOUT    ((uint32_t)5000)   /*!< Time out for LSE start up, in ms */
#endif /* LSE_STARTUP_TIMEOUT */

/* Tip: To avoid modifying this file each time you need to use different HSE,
   ===  you can define the HSE value in your toolchain compiler preprocessor. */

/* ########################### System Configuration ######################### */
/**
  * @brief This is the HAL system configuration section
  */
#define  VDD_VALUE                    ((uint32_t)3300) /*!< Value of VDD in mv */
#define  TICK_INT_PRIORITY            ((uint32_t)0)    /*!< tick interrupt priority (lowest by default)  */
                                                                              /*  Warning: Must be set to higher priority for HAL_Delay()  */
                                                                              /*  and HAL_GetTick() usage under interrupt context          */
#define  USE_RTOS                     0
#define  PREFETCH_ENABLE              1
#define  INSTRUCTION_CACHE_ENABLE     0
#define  DATA_CACHE_ENABLE            0
/* ########################## Assert Selection ############################## */
/**
  * @brief Uncomment the line below to expanse the "assert_param" macro in the
  *        HAL drivers code
  */
/* #define USE_FULL_ASSERT   1U */

/* ################## SPI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 */

/* CRC FEATURE: Use to activate CRC feature inside HAL SPI Driver
* Activated: CRC code is present inside driver
* Deactivated: CRC code cleaned from driver
*/

#define USE_SPI_CRC                     0U

/* Includes ------------------------------------------------------------------*/
/**
  * @brief Include module's header file
  */

#ifdef HAL_RCC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0xx_hal_rcc.h"
#endif /* HAL_RCC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GPIO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0xx_hal_gpio.h"
#endif /* HAL_GPIO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DMA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0xx_hal_dma.h"
#endif /* HAL_DMA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CORTEX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0xx_hal_cortex.h"
#endif /* HAL_CORTEX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ADC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0xx_hal_adc.h"
#endif /* HAL_ADC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CAN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0xx_hal_can.h"
#endif /* HAL_CAN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CEC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0xx_hal_cec.h"
#endif /* HAL_CEC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COMP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0xx_hal_comp.h"
#endif /* HAL_COMP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CRC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0xx_hal_crc.h"
#endif /* HAL_CRC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DAC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0xx_hal_dac.h"
#endif /* HAL_DAC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FLASH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0xx_hal_flash.h"
#endif /* HAL_FLASH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I2C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0xx_hal_i2c.h"
#endif /* HAL_I2C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I2S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0xx_hal_i2s.h"
#endif /* HAL_I2S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IRDA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0xx_hal_irda.h"
#endif /* HAL_IRDA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IWDG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0xx_hal_iwdg.h"
#endif /* HAL_IWDG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PCD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0xx_hal_pcd.h"
#endif /* HAL_PCD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PWR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0xx_hal_pwr.h"
#endif /* HAL_PWR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RTC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0xx_hal_rtc.h"
#endif /* HAL_RTC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SMARTCARD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0xx_hal_smartcard.h"
#endif /* HAL_SMARTCARD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SMBUS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0xx_hal_smbus.h"
#endif /* HAL_SMBUS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SPI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0xx_hal_spi.h"
#endif /* HAL_SPI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TIM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0xx_hal_tim.h"
#endif /* HAL_TIM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TSC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0xx_hal_tsc.h"
#endif /* HAL_TSC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UART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0xx_hal_uart.h"
#endif /* HAL_UART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USART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0xx_hal_usart.h"
#endif /* HAL_USART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WWDG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0xx_hal_wwdg.h"
#endif /* HAL_WWDG_MODULE_ENABLED */

/* Exported macro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The assert_param macro is used for function's parameters check.
  * @param  expr: If expr is false, it calls assert_failed function
  *         which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         line number of the call that failed.
  *         If expr is true, it returns no value.
  * @retval None
  */
  #define assert_param(expr) ((expr) ? (void)0U : assert_failed((uint8_t *)__FILE__, __LINE__))
/* Exported functions -------------------------------------------------------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else
  #define assert_param(expr) ((void)0U)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_STM32F0xx_HAL_CONF_H */

20190917电机软硬件更新:软件跟前版基本一样只更改了几个参数以提高稳定性,增加了中文注释以方便学习理解;硬件加了防反接二极管,型号SL54,将原来的排针座子改为更美观高度更低的XH2.54座子,另外将串口和烧录口合二为一,方便用STLINKV2.1直接进行烧录和串口通信。
    20190831软硬件更新:硬件电路板将光耦输入侧覆铜挖空防止干扰,传感器改为底层焊接,电路板设计为需要用尼龙垫圈跟电机隔开2mm左右以防止干扰;软件方面所有浮点数变量都改为定点变量,重新改写了程序以适应定点变量,单片机计算量大为降低,CPU仍然有3/5左右空闲时间可以用来进行其他功能的二次开发。位置环更新频率由5KHZ提高到10KHZ,控制性能加强,42最高转速提到1200RPM左右,57提到1000RPM左右。优化了定时器处理STEP/DIR信号的部分程序,即使是几百K乃至上M的高速脉冲都可以轻松处理而不丢脉冲。重载了stdio.h头文件里的fputc()和fgetc()两个函数,程序现在可以利用printf()和scanf()等标准输入输出函数编写RS232和RS485协议,另外加了一个简单的ASCII协议作为参考。
      20190810最新更新:硬件电路板换了新的LDO型号RS3005,彻底解决了稳压芯片过热停机的问题。另外输入信号CLK由原来的外部中断脚位改为定时器TIM1的外部计数输入脚,电路板改为同时支持STM32F103和STM32F030两种单片机。软件上对原来CLK信号的处理由外部中断改为定时器计数,这样就不需要耗费大量的处理器资源。原先用中断来处理CLK信号导致耗费大量的处理时间,也会导致程序对电机的测速不正确,32细分的情况下电机转速只要跑到1000RPM就可能使程序崩溃,想要使用128/256这样的高细分几乎不可能。

     这套一体化闭环步进电机是店主自己全新研发的,不是拿人家外国开源的项目直接山寨抄袭来骗小白的, 购买电机附带全套软硬件,包括源代码程序、42步进和57步进的原理图和PCB,可以买回去自己打板复制,也可以二次开发,店主会不定期更新软硬件并修复BUG,可以提供代码级技术支持。数量有限,都是平时抽空手工焊接做出来的,购买前请先咨询店主是否有货。
    电机软硬件性能大幅提高,硬件成本仅国外MECHADUINO及其山寨产品的1/2不到,最大驱动电流可达3.5A,是国外版的2倍,最大转速提高2.5倍(42电机1000RPM,57电机800RPM),振动及噪声减小2/3。按照工业级标准设计,加入高速隔离光耦、软件看门狗,可靠性大幅优化。自带开环闭环模式随意切换,细分选择、编码器校正全部拨码开关一键完成,无需连接上位机二次编程!

更多细节和视频可以参考帖子: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3223504?from=search&seid=10269700708564966156
闭环步进参数:
主控芯片:意法半导体STM32F030C8T6
驱动芯片:两颗A4950(最大电流3.5A)
编码器芯片:英飞凌15位汽车工业级TLE5012B
高速光耦:东芝双通道TLP2168
工作电压:12-30V(推荐24V)
工作电流:额定1.3A(42步进)2.5A(57步进)最大3.5A
控制精度:小于0.08度
电子齿轮:4、8、16、32(可任意设置)

清单:包含一块电机驱动板+电机+专用径向磁铁
          +安装垫片,全部组装好测好到手能用!

电流设置

电流设置

烧录

pid调整

原理图pcb

源码

网友A:
好像现在有更新的版本了,你有了吗

网友B:
正在学习STM32,楼主威武

网友C:
正在学习STM32 步进控制部分,楼主威武

网友D:
已经加楼主的群了

网友E(2019-12-04):
能将资料集合一起吗?

网友F:
想打板试一下效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好像现在有更新的版本了,你有了吗

你有么?

网友H:
板子好看。。。最近也在学AD

网友I:
有作者的那个宝店吗

网友J:
真好要开发步进电机驱动,谢谢楼主

网友K(2020-02-01):
用什么软件打开?keil?

网友L:
到哪里去买?楼主给个地址

网友M:
这个非常实用!!楼主的资料很好!

网友N:
楼主的资料很好!赞赞赞

网友O:
很好,有用的

网友P:
要是打包了就好了,要太多币了,下不起

网友Q:
有网店吗?

网友R:
没有积分啊,下载不全啊

网友S:
这个看着很好,下载来看看。

网友S(2020-03-06):
不知道这个作者还在更新没有

网友T:
非常棒的分享

网友U:
厉害厉害,打样回来试试

网友V:
楼主确实下大力气了,很给力

网友W:
看样子很不错

网友U:
好东西,大哥有没有带注释的程序版本?

网友X:
看起来很不错,打板试试

网友U:
版本怎么不是最新版的呢

网友Y(2020-04-07):
太给力了,谢谢

网友Z:
非常好的学习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AA:
感谢楼主的搬运

网友S:
有人做成功没?想请教个问题。

网友AB:
学习闭环控制

网友AC:
你好,我想问一下电流的大小是靠谁限制的,电路板吗?我有一个加长42,电流可以在2A左右!

网友AD:
楼主可以回复下吗,我开机都正常  但是电机不转动,是不是哪里调试出错了

网友AA:
我也是这样,只能校准,不转动

网友AE:
楼主,刷了你的固件,自检可以,就是不能转,手转电机灯就亮,然后抽搐,主板能控制使能,是什么回事,麻烦回复一下

网友AF:
好厉害,感谢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AA:
引用 网友AE:
楼主,刷了你的固件,自检可以,就是不能转,手转电机灯就亮,然后抽搐,主板能控制使能,是什么回事,麻烦 ...

我是校准过后再上电led灯就长亮了

网友AG(2020-05-09):
不错,正在搞,学习了

网友B:
楼主好人,工程,代码都有了,已经调试成功

网友AA: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人,工程,代码都有了,已经调试成功

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AH:
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AI:
PCB的绘制板图不错

网友AJ:
请问源程序在哪?

网友AK(2020-06-17):
还在更新,那个宝上有看到

网友AL:
资料是好,正在学步进电机的控制,就是要太多币了,只能下一部分了

网友AM:
有物料表吗? 楼主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AN:
正好是现在需要的,谢谢分享,下载来学习学习

网友AO(2020-08-01):
厉害了,正准备做3D打印机,看能不能做一个

网友AO:
正好要做个3D打印机,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P:
不错,正好在组3D打印机,想玩玩看闭环步进电机

网友AQ: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学习了,非常棒!

网友AR(2020-09-26):
好啊,楼主好人呀,支持楼主

网友AR:
楼主好人呀,值得表扬,不错,不错

网友AS:
发现PID算法学习一下

网友AT:
下载了回头打板试试

网友AU:
资料很好,学习中。。。

网友AV:
哇,正在学习的我感觉很给力

网友AW:
给各位小伙伴提个醒,此贴提供资料可以参考看看,但千万不要做板,单纯按此贴电路+代码是肯定不能运行,除非在源代码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后才有可能可以使用

网友AX:
为什么不能运行呢?

网友AY(2020-10-26):
这是杨工店里的吧?直接发出来好么

网友AZ:
这个不错 ,想用用试试 ,

网友AW:
引用 网友AX:
为什么不能运行呢?

自己稍微研究一下代码就知道了

网友BA:
超级好的学习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BB:
感谢,这应该是网上杨工的开源。。

网友BC(2020-12-24):
感谢楼主,向大佬多学习

网友S(2021-02-03):
做失败了,闭环运行吧行,一动就报警,开环运行正常。其他网友给的固件也不行。

网友BD:
谢谢啦!最近正好研究这个

网友BE(2021-07-12):
学习了,就是全部下载需要很多币,

网友BF(2021-08-23):
好东西,打个板试玩一下

网友BG(2022-04-20):
大家好,我按上面的做出了42闭环驱动,也实现了能闭环,但是使能后电机震动大,请问应该怎么调节

网友BG: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人,工程,代码都有了,已经调试成功

你好啊,请问你的闭环驱动使能后,电机会一直在震动吗(能驱动电机,但是停止时电机震动不停)?请教一下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H(2022-06-13):
引用 网友AE:
楼主,刷了你的固件,自检可以,就是不能转,手转电机灯就亮,然后抽搐,主板能控制使能,是什么回事,麻烦 ...

我也这样请问解决没

网友BI:
PCB看起来像一个艺术品。。。。。。。。。。。。。。。。

网友BJ(2022-07-27):
4950片子不会发热吧

网友BK(2022-09-30):
很好的资料

网友BL: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自检可以,就是不能转,手转电机灯就亮,然后抽搐

网友BL:
引用 网友AE:
楼主,刷了你的固件,自检可以,就是不能转,手转电机灯就亮,然后抽搐,主板能控制使能,是什么回事,麻烦 ...

我的也是这样,请问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BM:
不能用啊

网友BM:
引用 网友BL:
我的也是这样,请问你的解决了吗?

我也是这样

网友BN:
牛逼不止一点点!一套要多少M

网友BO:
感谢你的分享,最近就是在找低成本的闭环。

网友BP:
楼主不错哈。对外售卖成品驱动板?

网友BQ:
有源码吗?还是只有个hex?

网友BL(2023-01-12):
不能用啊,开环,校准都可以。闭环一给信号就亮蓝灯,然后电机慢慢开始抽搐。

网友BR(2023-03-14):
闭环开关接地的情况下,单片机STM32发热,烧毁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BR:
   终于知道烧芯片的的原因,可能是买到了翻新货,花高价买一块原装新品,没有出现过热了。

网友BS(2023-05-08):
正好解决了需求问题

网友BT(2023-08-26):
牛,可惜一直看不上步进电机这个玩意,要是有开源总线伺服就牛了

网友BU(2023-11-28):
不需要散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