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LC20MR 工控板原理图 pcb 转换软件

楼主(2019-10-27):
国产PLC转换软件使用方法

个版本软件使用方法参考1.9版本 使用流程相同
  注意:
(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和空格)用三菱FXGPWIN软件写梯形图(GX也可以另存为PMW格式文件),生成PMW文件;

用PMW-HEX设置好IO点对应X Y点关系(注意字符大写,没有定义的X Y点不能在梯形图中出现,否则转换失败),保存设置;

打开PMW,就开始转换了(3.0软件转换时间比较长,耐心等待,以时间换取生成代码的小空间);

转换结束,生成FX1N.HEX就是目标代码,可以烧写到51单片机;

FX1N.HEX在PMW-HEX的安装目录下。

最新版本,带MODBUS-SLAVE通信协议和三菱通信协议,可以与任意文本,触摸屏通信,也可以和MODBUS主站控制器组成控制网络,

如电梯每层的按键板可以用51板来做,多个51板可以用485网络与主控制器(PLC)通信,波特率选择 9600  8  N  1。

如果没有文本,触摸屏,可以用HITECH触摸屏的编辑软件在线仿真与51板通信

只支持三菱FXGPWIN软件在线监控,注意电脑端的串口7 8脚要短接才可以,USB转的串口也是一样的道理要短接。
1.打开三菱PLC编编程软件
2.编写梯形图
3.生成PMW文件
4.注意生成的位置:
5.例子中的文件生成位置:D:\AAA\fx1.PMW
6.打开PMW-HEX程式
7.支持的指令

8.将工控板的接线点与工程点联接起来。
(IN10=P1.0)=X0;  括号内不变,
(OU32=P3.2)=Y0
例中:D:\AAA\fx1.PMW
10.自动生成后显示:
电路图
pcb原理图完整文件直接生产板子
上传照片失败 请联系店家索要

完整的控制板方案

网友A(2021-02-14):
没事可以做个玩

网友B:
转换软件没有

网友C:
有原理图和PCB文件吗?

网友D(2021-03-20):
转换软件是正式版吗

网友E(2021-06-06):
是三菱软件都可以转还是只有gx developer能转?

网友F(2021-11-03):
输入和输出用的光耦输入端不用加限流电阻吗

网友F:
楼主,这个版本没有预留AT24C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