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ISP烧录程序时一直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

楼主(2019-10-27):
如上图,用的是STC8A8K64S4A12单片机,在烧录程序时检测不到单片机。
希望能有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A:
将单片机断电一会再合上,最好加个开关。

网友B:
部分isp烧录器不支持自动启动,需要手动开关单片机

网友C:
复位一下看看

网友D:
STC单片机都是冷启动,如果断电再上电还不行,先检查单片机是否完好,如果完好再检查下载线路

网友E:
把最高波特率调高一点,下载的时候冷启动一下试试

网友F:
昨天我也发现一片这情况,是单片机芯片坏了,换一块再试就OK了

网友G: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你先看是不是下载芯片问题,下载芯片没问题后,直接换STC芯片吧。
另外:STC15W4K支持USB直接下载。

楼主:
解决了,在CH340的电解电容旁边再并一个大一点的电解电容,可以正常下载了。

网友H:
点下载后断单片机电,然后重新上电就行了

网友I:
按我的经验,要先按“下载编程”按钮,然后单片机冷启动,热启动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