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实现一个LED1灯的翻转等功能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9-10-27):
1.按键k2实现一个LED1灯的翻转
2.按键k3按下计时,松开按键,单片机串口发送按下的时间(单位ms)
3.LED2闪烁,周期为2s,其中亮1.5秒,灭0.5秒,要求时间准确。
第三个实现不了
# include<reg52.h>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2=P3^4;
sbit key3=P3^6;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uint count1=0;
uint count2=0;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init()
{
        TMOD=0x21;
        TH0=0xfc;
        TL0=0x17;
        TH1=0xfd;
        TL1=0xfd;
        TR1=1;
        TR0=1;
        SM0=0;
        SM1=1;
        EA=1;
        ET0=1;
        ET1=1;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key2==0)
                {
                        delay(10);
                        LED1=~LED1;
                        while(!key2);
                }
                if(key3==0)
                {
                        while(!key3)
                        {
                                TH0=0xfc;
                                TL0=0x17;
                                count1++;
                        }
                        SBUF=count1;
                        if(TI==1)
                        {
                                TI=0;
                                count1=0;
                        }
                }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17;
         count2++;
         TF0=0;
         if(count2==500)
          LED2=~LED2;
         if(count2==2000)
         {
          LED2=~LED2;
          count2=0;
         }
}

网友A:
周期为2秒的话逻辑应该这样修改 if(count2==2000)count2=0; if(count2>=1500) LED2=~LED2;

网友B:
给你改写,你试试。串口只能一次发送一个字节,uint count1=0; 16位数据需要分两次发送。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2=P3^4;
sbit key3=P3^6;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uint count1=0;
uint count2=0;
uchar dat_A,dat_B;
bit flag=0;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init()
{
        TMOD=0x21;
        TH0=0xfc;                //1毫秒@11.0592MHz
        TL0=0x66;
        TH1=0xfd;
        TL1=0xfd;
        SM0=0;
        SM1=1;
        TR0=1;
        TR1=1;
        EA=1;
        ET0=1;
}

void SendData(uchar dat)
{
        SBUF = dat; //发送当前数据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毕
        TI = 0;                //清除发送标志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key2==0)
                {
                        delay(1000);
                        if(key2==0)
                        {
                                LED1=~LED1;
                                while(!key2);
                        }
                }
                if(key3==0)
                {
                        delay(1000);
                        if(key3==0 && flag==0)
                                flag=1;
                }
                else
                {
                        if(flag==1)
                        {
                                EA=0;//关中断
                                flag=0;
                                dat_A=count1;   //分解低8位
                                dat_B=count1>>8;//分解高8位
                                count1=0;
                                SendData(dat_A);//发送低8位
                                SendData(dat_B);//发送高8位
                                EA=1;//开中断
                        }
                }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66;
        count2++;
        if(count2<1500)
                LED2=0;
        else LED2=1;
        if(count2>=2000)
                count2=0;

        if(flag==1)
                count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改写,你试试。串口只能一次发送一个字节,uint count1=0; 16位数据需要分两次发送。

感谢感谢大佬为什么原来的第三问实现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大佬为什么原来的第三问实现不了

单独使用T0中断的闪烁灯程序可以完成,但这样写代码有漏洞。因为你开了没有必要的ET1=1;ES=1; 虽然没有写T1中断程序和串口中断程序,但T1约2us周期的高速中断请求会与T0中断冲突,有可能错过 if(count2==2000)而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