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方案:24VDC输入,9-36VDC输出可调,应该用什么方案?

楼主(2019-10-28):
最近有手头有个项目,中间要用到输出电源可调。24VDC输入,9-36VDC输出可调,电流很小,400mA就足够,系统里面有一个MSP430的控制器,这个在网上看了很多方案,也不知道哪个更好用,所以来请教一下大家。
目前我的思路是分两步:1.先用DC-DC来升压,升到一个固定的电压,24VDC升压到36V+1.7VDC(2596调压是需要电压差);2.采用2596-ADJ+LM358+MSP430来实现电压可调,最终达到9-36V输出的结果。

目前想到的方案就是这个方案。

因为之前没做过电源,看过一些资料,看到别人大概是这样做的。

故想咨询下各位大神,是不是可以这样做?或者还是有其他更好的方案,或者有现成的模块是最好的

网友A:
可以考虑用SC8701,这款芯片为升降压类型,输入:2.7-36V,输出:2.7-36V,SC8701的输出电压及输入输出电流限流可通过PWM信号动态调整。

网友B:
可以用一个升压模块升到38V左右,然后接一个M317去调节电压可实现9-3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SC8701,这款芯片为升降压类型,输入:2.7-36V,输出:2.7-36V,SC8701的输出电压及输入输出电流 ...

谢谢回复。小哥哥,请问你有木有这款芯片的datasheet,南芯邮件和电话都不回。。。也是很头疼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小哥哥,请问你有木有这款芯片的datasheet,南芯邮件和电话都不回。。。也是很头疼啊。。。

没有,你可以去百度找其他代理商,应可以拿到资料和样品

网友A:
在谷歌上面找到datasheet,附件查看

SC8701

网友C:
常见的直流稳压电路改一改就可以呀,把直流稳压电路里的三端稳压器改成LM317,输出电压可以实现1.2~37V可调

网友C:
直流稳压电路中用LM317就可以调节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见的直流稳压电路改一改就可以呀,把直流稳压电路里的三端稳压器改成LM317,输出电压可以实现1.2~37V可调

谢答。
输入是24V,输出是9-36V,LM317不能升压,所以并不适合用本设计来做。
谢谢。

楼主(2019-11-28):
补充一下,最后使用XL6019实现了功能。
这段时间忙完,会把硬件电路和代码放上来给大家分享。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

网友D:
可以用LTC3780自动升降压的DCDC芯片。 MCU DA输出或PWM输出与电压和电源反馈的电压(输出电压分压)信号经运放相加后接至芯片的反馈端,MCU可以实现对输出电压的控制。
(不知如何上传图片)

网友E:
用升降压模块

网友F:
同求 嘿嘿 膜拜大佬们

网友G:
去百度找找M317去调节电压电路

网友H:
你的想法是对的,可是有点繁琐了,何必那么麻烦。
你要求24C输入,9-36V输出,就是既有降压又有升压,所以直接选Buck/Boost电路就可以,许多芯片都可以实现,一块2596,50V2.5A完全满足你的要求,选择好电感量满足你最大输出需求就可以的。
给分给分!!!

网友I:
应该用494或3525驱动场效应或三极管,次级输出电压反馈控制输出电压。

网友J(2024-08-27):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最后使用XL6019实现了功能。
这段时间忙完,会把硬件电路和代码放上来给大家分享。

老师,分享大家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K:
你的思路是可行的,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优化,以下是一些建议和方案:

**1. 针对你的思路的优化建议:**

* **升压模块选择**:  24V 升压到 37.7V,电流 400mA,可以选择效率更高的同步升压模块,例如基于 MP2307 或 XL6019 的模块。
* **2596ADJ  散热**:  2596ADJ 在 400mA 电流下会有较大的功耗,需要考虑散热问题,建议使用带散热片的版本。
* **LM358 精度**: LM358 是低精度运放,如果对输出电压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使用,如果需要较高精度,建议更换为更高精度的运放,例如 OPA2333。
* **控制方式**: MSP430 可以通过 PWM 信号控制 LM358 的反相输入端电压,从而调节 2596ADJ 的输出电压。
* **反馈电路**:  为了提高精度和稳定性,建议增加电压反馈电路,使用高精度的电压采样电路将输出电压反馈给 MSP430,通过闭环控制实现更精确的电压调节。

**2. 其他方案建议:**

* **数字电源模块**:  使用数字电源模块可以简化电路设计和调试,例如:
    * **基于 MP28849 的模块**:  支持 I2C 通信,可以通过 MSP430 直接控制输出电压。
    * **基于 LT3364 的模块**:  集成度高,外围电路简单,效率高。
* **BUCK-BOOST 电路**:  如果对输出电压纹波要求不高,可以使用 BUCK-BOOST 电路,例如基于 LTC3780 的方案,可以实现升降压功能,电路简单,成本低。

**3.  现成模块推荐**:

* **DFRobot  DCDC  5A  升降压模块**: 支持 9-35V 输入,1.25-36V 输出,最大电流 5A,可通过电位器或外部电压控制输出电压。
* **Yeeco  DC-DC  1.25-36V  可调电源模块**: 支持 4-40V 输入,1.25-36V 输出,最大电流 5A,可通过电位器或外部电压控制输出电压。

**总结**:

选择方案需要根据实际需求,综合考虑成本、效率、精度、尺寸、开发难度等因素。

建议优先考虑使用现成的数字电源模块或 BUCK-BOOST 方案,可以简化电路设计和调试。 如果需要自己设计电路,建议使用效率更高的同步升压模块和高精度的运放,并增加电压反馈电路,以提高精度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