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y40模块求助!发送不了at指令它还一直发送数据

楼主(2019-10-28):
求个大佬问一下,为什么我jdy40set 和cs接地让后vcc和gun接好 ,tx和rx和单片机的rx和tx接好,然后发送不了at 指令它还一直发送数据

网友A:
用字符形式接收,看看到底收到的什么

楼主:
收到的是空格,这是咋回事,求大佬指教

网友B(2020-03-09):
你解决没,我刚买了两个也是这样,啥都没干,不停发送f8,串口调试工具一直在接受

网友C:
注意硬件上单片机RXD脚要上拉,否则悬浮就会出乱码;电平匹配要注意,5V系统和3.3V系统连接的话,要注意保护。
另外软件设置上一定要匹配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注意硬件上单片机RXD脚要上拉,否则悬浮就会出乱码;电平匹配要注意,5V系统和3.3V系统连接的话,要注意保 ...

我就接在usb转串口那个上面,就是stc的下载器,结对了,就是不断发送数据出来

网友C:
再检查下:
1:你只能用USB转TTL电平的串口,不能用USB转232电平的串口。
2:确认下你单片机的供电是几伏?jdy40的供电是3.3V的,最高3.6V。
3:周围有没有其他jdy40模块在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再检查下:
1:你只能用USB转TTL电平的串口,不能用USB转232电平的串口。
2:确认下你单片机的供电是几伏 ...

接usb转ttl,接上后就不断发数据出来,这个模块用的人少,有点问题就没地方问

网友D(2020-08-07):
jdy40模块从usb转串口模块取3.3v电压有时候会出现识别不了串口,还有就是不停的发数据,这是串口模块供电不足造成的,需单独供电,该模块特别好用。

网友D:
不同的串口软件功能上有一定的不同,建议用官方推荐的串口软件发送at指令。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同的串口软件功能上有一定的不同,建议用官方推荐的串口软件发送at指令。

求问大神哪里能得到官方推荐的串口软件,还有at指令如何发送,可以加您聊吗?今天弄了一天没弄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求问大神哪里能得到官方推荐的串口软件,还有at指令如何发送,可以加您聊吗?今天弄了一天没弄明白。

τ 宝上卖这个模块里,有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