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正点原子原理图打的板为什么串口识别不了

楼主:
各位,可以帮忙看一下吗,我按正点原子原理图打的板为什么串口识别不了。谢谢

正点原子

正点原子

网友A(2019-10-28):
识别串口只需芯片第1 16 5 6脚,电路没有问题,看C11 C12电容是否对,必要时可改成30P试一试

网友B:
打开板上的一个开关给芯片的供电,PC才会识别到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