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红外遥控程序 press未定义的键码为什么会导致进入死循环?

楼主(2019-10-28):
程序编译没问题,下载按压定义了键值的按键功能表现正常,按压未定义的按键会出现要么死机全灭无反应,要么就是全闪烁状态下的死循环。求大佬给看看哪里有问题

#include<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IR=P3^2;           //将IR位定义为P3.2引脚
u8 sn[4];    //储存用户码、用户反码与键数据码、键数据反码
u16 LowTimeHighTime; //储存高、低电平的宽度

/@@**************************************************
函数功能:延时1ms
***************************************************/
void delay1ms()
{
u8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_ms(u16 n)
{
u16 ij;
for(i=n;i>0;i--)
for(j=114;j>0;j--);
}
/@@*************************************************
函数功能:对4个字节的用户码和键数据码进行解码
说明:解码正确,返回1,否则返回0
出口参数:dat
**************************************************/
bit DeCode()
{
u8 ij;
u8 date;    //储存解码出的数据
for(i=0;i<4;i++)       //连续读取4个用户码和键数据码
{
for(j=0;j<8;j++)   //每个码有8位数字
{
date=date>>1;   //temp中的各数据位右移一位,因为先读出的是高位数据
TH0=0;          //定时器清0
TL0=0;          //定时器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0)    //如果是低电平就等待
;        //低电平计时
TR0=0;          //关闭定时器T0
LowTime=TH0*256+TL0;  //保存低电平宽度
TH0=0;          //定时器清0
TL0=0;           //定时器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1)    //如果是高电平就等待
;     //高电平计时
TR0=0;         //关闭定时器T0
HighTime=TH0*256+TL0; //保存高电平宽度
if((LowTime<420)||(LowTime>620))
return 0;         //如果低电平长度不在合理范围,则认为出错,停止解码
if((HighTime>420)&&(HighTime<620))
//如果高电平时间在560微秒左右,即计数560/1.085=516次
date=date&0x7f;       //(520-100=420 520+100=620),则该位是0
if((HighTime>1300)&&(HighTime<1800))
//如果高电平时间在1680微秒左右,即计数1680/1.085=1548次
date=date|0x80;   //(1550-250=13001550+250=1800)则该位是1
}
sn[ i]=date;[ i] //将解码出的字节值储存在a[ i]
}
if(sn[2]=~sn[3])   //验证键数据码和其反码是否相等一般情况下不必验证用户码"
return 1;      //解码正确,返回1
else
return 0;
}

/@@*------------------二进制码转换为压缩型BCD码并显示---------------*/

void main()
{
   EA=1;        //开启总中断
   EX0=1;       //开外中断0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IT0=1;       //外中断的下降沿触发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1
   TR0=0;       //定时器T0关闭
  // while(1);    //等待红外信号产生的中断
}
/@@************************************************************
函数功能:红外线触发的外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EX0=0;      //关闭外中断0,不再接收二次红外信号的中断,只解码当前红外信号
TH0=0;       //定时器T0的高8位清0
TL0=0;       //定时器T0的低8位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0);          //如果是低电平就等待,给引导码低电平计时
TR0=0;                //关闭定时器T0
LowTime=TH0*256+TL0;   //保存低电平时间
TH0=0;       //定时器T0的高8位清0
TL0=0;       //定时器T0的低8位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1);   //如果是高电平就等待,给引导码高电平计时
TR0=0;         //关闭定时器T0
HighTime=TH0*256+TL0; //保存引导码的高电平长度
if((LowTime>7800)&&(LowTime<8800)&&(HighTime>3800)&&(HighTime<4500))
{
//如果是引导码就开始解码否则放弃引导码的低电平计时
//次数=9000us/1.085=8294 判断区间:8300-500=7800,8300+500=8800.
//次数=4500us/1.085=4147 判断区间:4150-350=3800,4150+350=4500.
bit DeCode();
while(DeCode()==1) // 执行遥控解码功能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EX0=1;    //开启外中断EX0
while(sn[2]==0x45)
{
P1=0xff;
{break;}
}
while(sn[2]==0x15)
{
for(i=0;i<6;i++)
{
P1=0xc0;    //全亮闪烁间隔500ms
delay_ms(500); //调用延时函数
  P1=0xff;
  delay_ms(500);
  }
P1=0xff;
{break;}
}
while(sn[2]==0x07)
{
for(i=0;i<6;i++)
{
P1=0xc0;    //全亮闪烁间隔2000ms
delay_ms(2000); //调用延时函数
  P1=0xff;
  delay_ms(2000);
}
P1=0xff;
{break;}
}
while(sn[2]==0x09)
{
for(i=0;i<6;i++)
{
P1=0xc0;    //全亮闪烁间隔100ms
delay_ms(100); //调用延时函数
  P1=0xff;
  delay_ms(100);
}
P1=0xff;
{break;}
}
while(sn[2]==0x0c)
{
for(i=0;i<3;i++)
{
P1=0xfe;    //第一个灯亮
delay_ms(500); //调用延时函数
P1=0xfd;    //第二个灯亮
delay_ms(500); //调用延时函数
P1=0xfb;    //第三个灯亮
delay_ms(500);
P1=0xff;
delay_ms(500); //调用延时函数
  }
for(j=0;j<3;j++)
{
P1=0xfb;    //第三个灯亮
delay_ms(500); //调用延时函数
P1=0xfd;    //第二个灯亮
delay_ms(500); //调用延时函数
P1=0xfe;    //第一个灯亮
delay_ms(500);
P1=0xff;
delay_ms(500); //调用延时函数
  }
P1=0xff;
{break;}
}
while(sn[2]==0x18)
{
for(i=0;i<7;i++)
{
P1=0xfe;    //第一个灯亮
delay_ms(500); //调用延时函数
P1=0xfd;    //第二个灯亮
delay_ms(500); //调用延时函数
P1=0xfb;    //第三个灯亮
delay_ms(500);
P1=0xff;
delay_ms(500); //调用延时函数
  }
for(j=0;j<7;j++)
{
P1=0xfb;    //第三个灯亮
delay_ms(500); //调用延时函数
P1=0xfd;    //第二个灯亮
delay_ms(500); //调用延时函数
P1=0xfe;    //第一个灯亮
delay_ms(500);
P1=0xff;
delay_ms(500); //调用延时函数
  }
P1=0xff;
{break;}
}

while((sn[2]!=0x45)||(sn[2]!=0x07)||(sn[2]!=0x15)||(sn[2]!=0x09)||(sn[2]!=0x0c)||(sn[2]!=0x18)||
(sn[2]!=0x5e)||(sn[2]!=0x08)||(sn[2]!=0x1c)||(sn[2]!=0x5a)||(sn[2]!=0x42)||(sn[2]!=0x52)||(sn[2]!=0x4a))
{
EX0=0;
// P1=0xc0;
// delay_ms(500);
// P1=0xff;
// delay_ms(500);
EX0=0;
delay_ms(2000);
{break;}
}
}
}
}

楼主:
来个大佬给看看啥问题呀

网友A:
main()函数中 while(1);必须要保留,中断函数中使用while(xxx)要有跳出条件,否则会发生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in()函数中 while(1);必须要保留,中断函数中使用while(xxx)要有跳出条件,否则会发生死循环。

麻烦问一下,为什么main()函数中 while(1)必须要保留?中断函数中不使用跳出条件,为什么会发生死循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为什么main()函数中 while(1)必须要保留?中断函数中不使用跳出条件,为什么会发生死循环 ...

因为程序必须约束在main()函数中运行,如果没有while(1);约束,在main()函数运行结束后将会发生无法预料的后果。中断函数中的判断语句用if( )方式较好,用while( )判断,若条件始终为真就再也出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