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接220v的底板供给单片机5v的电压,用ADC测不出来

楼主(2019-10-28):
用下载器供给单片机5v的电压,可以用ADC测出通道0口的电压3.7v,为什么用接220v的底板供给单片机5v的电压,用ADC测不出来?

网友A:
检测通道 要共接地

网友B:
单片机.AD转换模拟输入电压一般为直流电压最大值为单片机ⅤCC电压,如果输入电压高于ⅤCC电压可以用分压获取,如果是交流电压可以整流获取。

网友B:
解决方法是:1,把水换成电解液就好了。就是车辆电瓶里用的,五金机电就有(有两种,补充液和电解液,补充液是蒸馏水,电解液是硫酸)。2,怕腐蚀也可以用食盐水,温水化开食盐直到不能溶解为止这样就行了。3,食盐水如果只有200v,不到220v,也可以买个升压变压器220v升压到240v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测量不了那么大,需要前面加个1mΩ的分压电阻,手机充电器里,交流输入端就是这么干的,建议看看手机充电器怎么把交流220v转成直流5v的,你就会有启发的。剩下的就是换算了。

网友B:
以为线路中有大电流,流过电阻R1、R2,与地结成回路,而电阻功率太小而出问题

网友B:
测电压用电阻分压即可,也可以用电压互感器,这跟电路中的电流无关,电压检测回路是并联在待测线路上的

网友C:
共地,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通道 要共接地

公地了啊!220V的地板供电测出来IO口1.7V,但ADC还是弄不出来

网友D:
你是要测220V的电压吗还是测5V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测电压用电阻分压即可,也可以用电压互感器,这跟电路中的电流无关,电压检测回路是并联在待测线路上的

赞一个

网友F:
检查一下连接方法 有两种连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