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是单片机吗

楼主(2019-10-28):
DSP属于单片机吗?怎么感觉它就是针对数字信号处理做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体系结构优化,它有的单片机也有,也有RAM  ROM啥的,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专用的高性能单片机

网友A:
DSP与单片机的区别:
1、存储器结构不同
单片机使用冯.诺依曼存储器结构。这种结构中,只有一个存储器空间通过一组总线(一个地址总线和一个数据总线)连接到处理器核。
大多数DSP采用了哈佛结构,将存储器空间划分成两个,分别存储程序和数据。
2、 对密集的乘法运算的支持
单片机不是设计来做密集乘法任务的,即使是一些现代的GPP,也要求多个指令周期来做一次乘法。而DSP处理器使用专门的硬件来实现单周期乘法。DSP处理器还增加了累加器寄存器来处理多个乘积的和。累加器寄存器通常比其他寄存器宽,增加称为结果bits的额外bits来避免溢出。
3、 零开销循环
DSP算法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大多数处理时间都花在执行较小的循环上,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大多数的DSP都有专门的硬件,用于零开销循环。所谓的零开销循环是指处理器在执行循环时,不用花时间去检查循环计数器的值,条件转移到循环大额顶部,将循环计数器减1。
单片机是Single-chip Microcomputer的较准确译法,但最能准确反映单片机设计思想、并且有长远技术眼光的词汇是Microcontroller(微控制器)。

网友A:
DSP:适合于数字信号处理,例如FFT、数字滤波算法、加密算法和复杂控制算法等。
ARM:具有强大的事务处理功能,可以配合嵌入式操作系统使用
单片机:适用于简单的测控系统,功能相对简单,价格较低
ARM是通用处理器,和x86一样,可以在上面跑各种操作系统。
DSP根据名字就知道他是干嘛的了,一般用来作为专门处理数字信号。
单片机的工作ARM和dsp都能作,只是它便宜(而且有些单片机可靠性比arm和dsp都要
强,比如工业控制用的单片机),主要当作简单的控制器来使用,比如工业中的温度控制等。

网友A:
DSP可以说是单片机的升级形式。一般而言,单片机指的是8位或16位微控制器。DSP是数字信号处理,着重与运算,特别是浮点运算,是32位微处理器。

网友A:
单 片机侧重于控制,dsp侧重于计算,计算过程复杂或数据量大的场合用DSP合适,如音视频压缩,或者大量浮点运算,对于普通单 片机是场噩梦,对于DSP很轻松 但DSP没有单 片机那么丰富的接口

网友B:
DSP是单片机,其工作原理于32单片机相似,对于他们的区分我理解为dsp在数据处理方面更强一些。它内部集成乘法运算电路,可以直接进行乘法运算。
但是高端32单片机运算性能不会比一般的DSP差,在运用方面其实难以区分,只能给出不同的横向比较,即某一款DSP性能在某些方面由于32单片机,还得看个人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P是单片机,其工作原理于32单片机相似,对于他们的区分我理解为dsp在数据处理方面更强一些。它内部集成乘 ...

感谢赐教,没有从网上复制

楼主:
DSP是自己的内核吗?有自己的指令集?51单片机的内核是51的,stm32是ARM的,那DSP呢

网友C:
DSP芯片也称数字信号处理器,它就是针对数字信号处理做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体系结构优化,是一种具有特殊结构的单片机。

网友D:
DSP与单片机的区别:
1、存储器结构不同
单片机使用冯.诺依曼存储器结构。这种结构中,只有一个存储器空间通过一组总线(一个地址总线和一个数据总线)连接到处理器核。
大多数DSP采用了哈佛结构,将存储器空间划分成两个,分别存储程序和数据。
2、 对密集的乘法运算的支持
单片机不是设计来做密集乘法任务的,即使是一些现代的GPP,也要求多个指令周期来做一次乘法。而DSP处理器使用专门的硬件来实现单周期乘法。DSP处理器还增加了累加器寄存器来处理多个乘积的和。累加器寄存器通常比其他寄存器宽,增加称为结果bits的额外bits来避免溢出。

网友E:
DSP不属于单片机,要比单片机高级的多,DSP是一种专门的微处理器的操作需要进行了优化。DSP主要是大量的运算,数字信号处理算法通常需要大量的数学运算才行,能在一系列的数据样本上快速和重复地执行。这个一般用在手机及大量运算的场合,普及不是特别广,较为明显的是ST公司的STM32或者TI的MSP430

网友E:
DSP是一种专门的微处理器,一般用到比较复杂的算法的时候会用到。
跟单片机有很大的差别。

网友F:
笼统的意义来讲是单片机

网友G:
根据数字信号处理的要求,DSP芯片一般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1)在一个指令周期内可完成一次乘法和一次加法;  (2)程序和数据空间分开,可以同时访问指令和数据;  (3)片内具有快速RAM,通常可通过独立的数据总线在两块中同时访问;  (4)具有低开销或无开销循环及跳转的硬件支持;  (5)快速的中断处理和硬件I/O支持;  (6)具有在单周期内操作的多个硬件地址产生器;  (7)可以并行执行多个操作;  (8)支持流水线操作,使取指、译码和执行等操作可以重叠执行。

网友H:
DSP芯片也称数字信号处理器,它就是针对数字信号处理做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体系结构优化,和单片机比他的结构和编程方法及软件都不同。

网友I:
DSP相当于带有更强运算处理功能的单片机,运算速度更快

普通传统单片机一般没有专门处理算法的硬件运算单元

随着arm单片机的普及,

工作频率进一步提高,

运算能力接近DSP的水平

网友J:
dsp主要用于数字信号处理

楼主:
是不是它的本质还是个单片机,就是个专用的单片机?只是那个厂家从新起了个DSP的名子

网友K:
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or)数字信号处理器,是一种主要针对数字信号处理的芯片,具有强大的运算能力,在移动端的数据处理,声音采集的方面应用较多,目前的主流厂商有两个: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和亚诺半导体(Analog Devices),非主流的有飞思卡尔(freescale)。估计是德州仪器早期在高校中推广做得比较好,在学校里应用比较多,也导致了企业应用的拓展。电力电子专业使用TI的DSP做电机控制,电源的调制等,不过我们应用的C2000系列,已经被TI降级,定性为数字信号控制器(DSC),从应用中看主要感觉编译器问题比较多,例如声明变量不赋值就可能出现随机值,编译效率低等问题,还曾经发现过ePWM移相同步功能的一个小缺陷。当然DSP还是主打数据处理功能,具体来说片上通常会有单周期硬件乘法器,浮点处理器,甚至可能有用于快速傅立叶变换的硬件,而且通常使用哈佛结构,对数据单独编址,提高读取效率。

作者:匠人时尚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862452/answer/155272152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K:
DSP属于单片机行列,但其性能优越,适用于·电机控制等运算量大、处理速度要求高的场合,常用的DSP型号有DSP28335以及TI公司的C2000系列。希望粗鄙回答能够帮助到你

网友L:
是单片机,不过它比较适合于数字信号处理,例如FFT、数字滤波算法、加密算法和复杂控制算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