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打开后突然出现这个fatal error while genrating source browse information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1-06):
首先,可以试试Tool-->Options-->Project-->Generate browse inform:,将此Generate browse inform选项勾选,然后重新clean ,然后Rebuild All重新编译工程。

网友A:
1、解决办法:步骤一:菜单栏:Tools->options->不勾选 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然后工程Rebuild All ;步骤二:菜单栏:Tools->options->勾选 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然后工程Rebuild All 。
2、如果办法1无法解决问题,就检查项目工程的路径是否有中文,如果有,将路径下的中文修改为英文,在利用方法1,就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