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和uln2003功能相同的元件啊?输出低电平

楼主(2019-10-28):
uln2003,输入高电平,才输出低电平。我用的51单片机,初始化输出都是高电平。而且你把单片机断电后,uln2003还直接可以驱动继电器,只有你把单片机上电,输出0才会关闭继电器。
所以我想问问有没有和uln2003相同的元件啊(DIP-16),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才可以驱动,高电平不动作。驱动电流500MA,耐电压:30V左右的就行(主要驱动24V继电器)。
因为自己是做PLC工控的,对这些元器件真的不是很在行,谢谢了。

网友A:
三极管,自己玩可以用这个,但是工业领域不适用,三极管驱动电机发热挺大的,毕设貌似用的9012,记不太清了

网友A:
没看到你的电压需求,三极管貌似不行,步进电机的驱动板有很多,你网上搜一搜

网友B:
有的,ULN2803可以代替ULN2003,前者是8位的,后者是7位的,所以前者比后者多两脚,是18脚的,代换时把1脚和18脚空接就可以,如果是有插座的就更方便了,空出1脚和18脚,其余直接插上即可,ULN2803的电流比ULN2003大些,价格却比2003便宜。

网友C:
ULM2803可以用,但需改动接线

网友B:
请看ULN2803与ULN2003的引脚图。

网友D:
在IO口与ULN2003之间加PNP三极管进行电平切换,这样你IO口低电平时,ULN2003也就相应输出,我现在所有项目只要有用到的都是这么转换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可以在2003与单片机之间增加一片三态缓冲器74HC245

网友F:
我以前也是为51单片机复位期间I/O口是高电平感到头疼,用ULN2003驱动继电器,要么把ULN2003的两个单元串联起来,要么就是在ULN2003前面加CD4069反相,但是,无论如何,电路就搞复杂了。最彻底的解决方法,换复位期间I/O口是高阻的单片机,比如AVR单片机,I/O口想怎么驱动就怎么驱动,我现在已经不用51单片机设计电路了,51单片机仅仅是做实验,编成功的程序移植到AVR单片机。

网友E:
可以利用单片机的复位信号控制74HC245的输出使能端来决定245的输出状态。将245设置成单向输出功能。配合输出使能使245在单片机复位期间输出呈高阻态,单片机正常工作时输出当前的I/O状态。

网友G(2021-06-11):
引用 网友B:
请看ULN2803与ULN2003的引脚图。

2003和2803不是TMD的一样都是高电平驱动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在IO口与ULN2003之间加PNP三极管进行电平切换,这样你IO口低电平时,ULN2003也就相应输出,我现在所有项目 ...

老铁,PNP三极管用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