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一个单片机分时段开关机的时钟程序,有哪些灵活的编程思路

楼主(2019-10-28):
要让单片机闹钟做到根据使用者输入的数值实现分时段开关机,最多三个时段,当某个时段的开机数值设为24时表示取消该时段的自动开关机功能,比如一时段的开机设为01,关机为06,第二时段开机为07,关机12,第三时段开机14,关机22,或者只有一时段,2,3时段设为24表示不起作用;
问题:有没有哪些比较简洁的编程方式或者写起来灵活的编程思路,简单的一个想法或者小窍门都可以,自己一个人总感觉写的不够好,希望能够和别人蕉流蕉流,有所收获

网友A:
如果能正确读时间,只要在主循环里把读到的时间与设置的时间比较,需要开就开,需要关就关。

楼主:
3个时段共有8种设置方式,现在在想上电后如何检测当前时间是否在设置的时段内,8种情况都遍历一遍得写多少个if

楼主:
要做到上电后检测当前时间是否在设置时段内,否则关机的功能,3个时段共有8中情况,都遍历一遍得写多少个if,求大佬指点

网友B:
都出来蕉流蕉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