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 Designer画原理图的时候烧写接口要怎么画?

楼主:
,求各位大神解答,本人初学,我自己想画原理图和PCB,做一个闹钟,但是之前一直用的是开发板,没有想过那个烧录接口要怎么画!!

网友A(2019-10-28):
要是USB电源接口的,应该知悉引脚的间距及大小。简单的模型就是一个矩形里面五个圆,上三个,下两个。

网友A:
烧录接口就是USB接口

网友B:
这是我画的烧录口,原理图中能表示清楚就可以了,编译对应的PCB图里,就要看你需要什么样的烧录口,就对应什么样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