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通过可控硅控制220v导通关断

楼主(2019-10-28):
我这个电路能够实现上述功能吗,然后再稳压输出220给负载供电

网友A:
这个貌似要根据元器件来计算吧

网友B:
可以。你用的是双向可控硅,为什么要加桥式整流?

网友C:
继电器比较安全

网友D:
本论坛提问中搜索一下过零检测电路,有人做出来了.

网友D:
看你这电路图草稿双向可控硅没提供出发电压?

网友E:
061内部有过零检测电路,不需要程序处理过零信号。输入端发光管加上电流信号,3061输出不会立即开通,而是等到内部检测到过零信号之后,输出才会开通。过零的时候,电压是零,这个时候输出导通,电流应该也从零开始按正弦增加,不会剧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你用的是双向可控硅,为什么要加桥式整流?

我需要一个直流来驱动负载

楼主:
继电器寿命怕是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这电路图草稿双向可控硅没提供出发电压?

嗯根据网上用一个接法做的,我就是觉得奇怪所以来问问

网友F:
只作开关不调压的电路比较简单。这是某电加热器局部原理图。

网友G:
不可以实现220VAC的稳压。

网友H:
那个整流桥怎么看怎么别扭~~~

网友I:
即然“需要一个直流来驱动负载”加了全桥,没问题,可行。只是全桥输出是310V很高的电压。

网友J:
如果你需要开关交流,你的整流桥放在那里没有意义。你可以计算一下你的负载,如果负载大建议使用继电器做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即然“需要一个直流来驱动负载”加了全桥,没问题,可行。只是全桥输出是310V很高的电压。

我丢 这只是滤波整流了 咋就高出这么多

网友K:
为什么不用继电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不用继电器呢

怕寿命不够

网友L:
这个电路不可靠,三极管输出型光耦的耐压问题不好解决,你可以直接使用晶闸管输出型光耦MOC3063,3083,3043或者3041等光耦,另外,负载最好连接在双向可控硅的T2极,尽可能不要放在双向可控硅的T1极,这样的习惯可以预防一些不必要的错误,因为双向可控硅的触发是T1与G之间的电流触发,如果负载放在T1极,很有可能导致T1与G之间出现比较大的电压!而这个电源可能造成触发回路出现问题!

网友M(2022-03-26):
感谢,学习一下可控硅的应用。最近拆了个保温碟,里边的电路很简单,就是直接用单片机的I/O驱动双向可控硅导通和关闭,话说,这个是不是就直接输出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对可控硅应用不会

网友N(2023-07-09):
引用 网友F:
只作开关不调压的电路比较简单。这是某电加热器局部原理图。

请问这个电路可以用在直流电吗?就是LN这段是整流出来的直流电正负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请问这个电路可以用在直流电吗?就是LN这段是整流出来的直流电正负

不能,别想了。

网友P(2024-01-10):
说了我想说的话

网友O:
引用 网友P:
说了我想说的话

但是继电器不耐用,有机械寿命。当时学生作品演示下能用就行了,也没指望用多久。

网友Q:
应该可以,但是这个光耦要换成专门驱动可控硅的光耦

网友L:
搜索一下,有使用单向可控硅设计的相关电路(可控硅过零触发电路),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