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舵机程序

楼主(2019-10-28):
main.c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pwm.h"

int main(void)
{
        u16 led0pwmval=0;

        delay_init();

        TIM1_PWM_Init(1499,999);

           while(1)
        {

                                                 led0pwmval=37;
                        TIM_SetCompare1(TIM1,led0pwmval);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0);

                        led0pwmval=160;
                        TIM_SetCompare1(TIM1,led0pwmval);

                        delay_ms(10000);

                  }

    }

--------------------------------------------------------------

pwm.h

#ifndef __PWM_H
#define __PWM_H
#include "sys.h"

void TIM1_PWM_Init(u16 arr,u16 psc);
#endif

---------------------------------------------------------------

pwm.c

#include "pwm.h"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void TIM1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使能定时器时钟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使能GPIO外设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PA.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参数初始化GPIOA.8

//定时器1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作为时钟频率除数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

//初始化输出比较参数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200;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主输出使能

//使能输出比较预装载值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使能定时器
TIM_Cmd(TIM1,ENABLE);

}

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