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64S4A12单片机如何做8个IO口的AD转换

楼主(2019-10-28):
最近做一个项目,刚开始接触这款芯片,目前把程序写完了,但我至今还有个问题,怎么将转换口的电源置0,因为我想要外部输入信号去判断。

网友A:
如果作为 AD 使用,就不能置零了

网友B:
AD是模拟信号,置零了还AD干什么呢?

网友C:
ADC_CONTR=0x80|0x40|0x0X;//开始转换 X=0~e/1~15通道

网友D:
把转换口置为高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