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大神,该错误如何改?

楼主(2019-10-28):
求教大神,该错误如何改?

网友A:
只是警告,应该不存在多大问题

网友B:
1.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函数定义了,但是没有调用。

网友B:
第二种可能就是在主循环中调用了某个函数,在中断又调用了该函数。

网友C:
有两个函数未被调用,不是错误

网友D:
0错误2告警,对于告警没虾米关系,我经常回复问题,都在一个文件中写,不用的函数多了,告警也多,把不用的函数注释掉,告警也就消失了,若不消失,那就要检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警告,应该不存在多大问题

问题是编译不通过,这就有点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种可能就是在主循环中调用了某个函数,在中断又调用了该函数。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0错误2告警,对于告警没虾米关系,我经常回复问题,都在一个文件中写,不用的函数多了,告警也多,把不用的函数注 ...

就是2个告警才编译不通过,不过还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函数未被调用,不是错误

那么请教一下如何解决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请教一下如何解决呢?

当然是注释这两个函数,你这个编译应该通过了,占用近2k的flash,现在单片机都有2k以上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