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编写13个灯的流水灯程序 求帮助

楼主(2019-10-28):
如题问

网友A:
最简单易懂的就是十三个延时函数,十三个灯亮灭控制。。。

网友B:
认真读书,不要浪费父母的钱就可以了。

网友C:
13个灯的流水和8个灯的流水没有本质区别。
#include<reg52.h>
unsigned int num;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main()
{
        num=0x0001;
        while(1)
        {
                P2=~num;//P2显示num的低8位
                P3&=0xe0;//清除P3低5位,保留P3高3位状态不变,
                P3|=~num>>8;//P3低5位显示num的高5位
                delay(50000);
                num<<=1;
                if(num==0x2000)
                        num=0x0001;
        }
}

网友D: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 x, i;

    while(1) {
      x = 32767;
      for (i = 0; i < 13; i++) {
        P1 = x;   P2 = x >> 8;
        x = _iror_(x, 1);
        for (t = 0; t < 60000; t++);
      }
    }
}

网友E:
极其简单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 x, i;

    while(1) {
      x = 32767;
      for (i = 0; i < 13; i++) {
        P1 = x;   P2 = x >> 8;
        x = _iror_(x, 1);
        for (t = 0; t < 60000; t++);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