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SOT-23封装,固定输出5V的芯片,输出电流大于或等于50mA就可以。有什么芯....

楼主(2019-10-29):
求教一个SOT-23封装,固定输出5V的芯片,输出电流大于或等于50mA就可以。有什么芯可以用,请大家推荐下。

网友A:
23的还真不知道,223的可以用AMS1117-5.0

网友B:
不知你的供电电压多少,78L05看看合适不

网友C:
NCP178系列 有你需要的

网友D:
用78L05满足要求

网友E:
ME6209A50M3G ,超低功耗 低压降 线性稳压LDO 5V 2% 250mA 耐压18V

网友F:
SOT-23封装的5V输出LDO有:ME6203A50M3G、SE8550X2-HF、RT9161-50GV

网友G:
78L05    SOT-23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的供电电压多少,78L05看看合适不

输入电压最大是50V。

网友H:
那个宝上多多的

网友I:
HT7350系列低功耗

网友J:
7805 SOT-23三端稳压IC   100ma

网友K:
输入电压是50V,输出电流是50mA,如果是用线性降压的话,IC的功耗就高达2.5W,不要小看2.5W,基本上是没有这种元件的
所以,一般都是用DCDC的
固定是5V很少,我没有用过,所以不好说

网友L:
楼主没有说明具体的用途,50ma是实际工作电流还是留有余量。因为基准和LDO不一样,需要你具体看。简单的方法,到半导体公司的官网,TI,ADI,MPS的官网自己去选~~